[技术问答] 那位大佬知道赛元外部中断会触发进入2次的原因?

楼主(2020-05-07):
那位大佬知道赛元外部中断会触发进入2次的原因?

网友A:
您好,外部中断分为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根据寄存器的配置可以分别使能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也可以同时使能两种触发方式,您可以看一下外部中断具体是怎么设置的,是否是同时使能了两种模式,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了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外部中断分为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根据寄存器的配置可以分别使能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也可以同 ...

你好,谢谢。我找到原因了。是由于我的外部中断设置成了双边沿触发中断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我找到原因了。是由于我的外部中断设置成了双边沿触发中断的原因。
...

好的,解决问题了就好

网友B(2020-06-06):
原来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