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工作电流200多毫安,有谁遇到过?

楼主(2020-05-07):
我在使用SC92F7323和SC92F8362的时候,有遇到过几个芯片工作电流200多毫安,芯片发烫,更换芯片后,电流正常,只有几毫安,请问有谁遇到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注: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去年就发现了一两个,当时只认为是芯片坏了,就没管,但是最近又发现了三个

网友A:
很多年前用PIC的时候出现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是烧录器烧写程序时搞坏了芯片,换官方原装烧录器解决。
PS:芯片上的管脚上电比VCC快也有可能...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生产过程中不小心引入了高压或者是静电,把芯片打坏了,可以量一下芯片的二极管特性和正常的芯片对比一下,看一下是否有区别,芯片二极管特性测量方法:1、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2、黑表笔接VDD,红表笔分别接芯片每个管脚,记录测量到的电压值;3、红表笔接GND,黑表笔分别接芯片每个管脚,记录测量到的电压值;分别测一下不良的芯片和正常的芯片对比一下,看测试到的电压值是否差别,如果有明显差别就说明芯片内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