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C"电感"模型及其相关表达式

楼主(2020-05-07):
之前已经给过一个相关说明,详见:

有源“电感”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290-1-3.html

在此,将给出一些补充说明。

楼主:
原理和模型

网友A:
我晕,你这翻书查资料时间也太漫长了,距离相关话题讨论,过去有10几天了。

楼主:
注意上述模型左右端看进去(另一端接地)分别等效于“电感”和“电阻”。

下面再看看一些相关表达式。

楼主:
相关表达式

楼主:
上述表达式,给出了等效的“电感”(L)和“电阻”(R)。并且,还给出了运放的输出电压

楼主:
注意其运放输出电压,据此可以由电源电压大致确定运放的饱和界限

楼主:
通常,GIC“电感”的一端(在此是下端或右端)接地(或固定电压源),那么显然其能等效于电感,只要运放能胜任其频响且非饱和

楼主:
但是,如果反之(即上端或左端接地),那么其就等效于一个电阻

楼主:
由此可见,GIC“电感”并不能两端双向等效于一个电感,即便是运放非饱和。

网友A:
管理员同志,来鉴定一下,这个帖子是不是灌水的典范??

每个楼层就一句话,从6楼到10楼,原本可以在一个楼层里说完的,人家就要分成5个楼层来说。

通过如此方式灌水,让自己排名第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同志,来鉴定一下,这个帖子是不是灌水的典范??

每个楼层就一句话,从6楼到10楼,原本可以在一个 ...

官托,投诉有球用

网友A:
小保安,根本不懂电路,这是什么东东?

我10天前做了详细的推导,可惜他那个理解能力,根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