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0线性光耦没有输出

楼主:
最近使用HCNR200做模拟电压隔离,输入0~8V电压,光耦没有输出,想请教下高手是我电路哪里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点评):
一般选R5=R7,只隔离不放大.下面有例程计算,参考一下.

网友A(2020-05-07):
一般选R5=R7,只隔离不放大.下面有例程计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R5=R7,只隔离不放大.下面有例程计算,参考一下.

忘了更新了,R5的阻止后来改成和R7一样了,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更新了,R5的阻止后来改成和R7一样了,还是没有输出

完全按例程做,看下U3的1,3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按例程做,看下U3的1,3脚波形.

1脚电压21.7V,3脚6.4V,而且感觉光耦发热有点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更新了,R5的阻止后来改成和R7一样了,还是没有输出

把R5、R7的阻值放大100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R5、R7的阻值放大100倍就可以了。

你24v供电,R1,R2都换成100k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24v供电,R1,R2都换成100k吧.

主要问题出在楼主设计电路时没有细看器件手册,没有对K1、K2这两个参数重视,更说不上理解。
假设K值取0.5%,If的取值个人认为不宜过大,就算最大10mA吧,那么光电流约50uA,输出需要8V,则R5=R7 = 8V / 50uA = 160k。

另外,T叔这份资料上给的计算基本是扯淡的:
1.  R3的计算没有考虑运放的输出能力(还有压降),也没有考虑LED的VF;
2.  计算R1、R2时没有引用K1、K2;
3.  25mA的IF,对于大部分运放来说,都是不合适的。

网友B:
并且,这个电路对源内阻有很高的要求,基本不能用于外部输入的。
R6的取值也许你在未来会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