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HRTIM定时器PWM移相问题?

楼主(2020-05-07):
希望产生两个相位可调的PWM互补波形,通过CUBEMX配置了HTTIM的主定时器和B.C定时器。希望通过主定时器的两个比较器来复位B,C定时器计数器,从而实现BC计数器同步及相移动。配置如下截图,但配置并没有同步BC定时器,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CUBEMX生成的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HRTIM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HRTIM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HRTIM1_Init 0 */

  HRTIM_TimeBaseCfgTypeDef pTimeBaseCfg = {0};
  HRTIM_TimerCfgTypeDef pTimerCfg = {0};
  HRTIM_CompareCfgTypeDef pCompareCfg = {0};
  HRTIM_TimerCtlTypeDef pTimerCtl = {0};
  HRTIM_DeadTimeCfgTypeDef pDeadTimeCfg = {0};
  HRTIM_OutputCfgTypeDef pOutputCfg = {0};

  /* USER CODE BEGIN HRTIM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HRTIM1_Init 1 */
  hhrtim1.Instance = HRTIM1;
  hhrtim1.Init.HRTIMInterruptResquests = HRTIM_IT_NONE;
  hhrtim1.Init.SyncOptions = HRTIM_SYNCOPTION_NONE;
  if (HAL_HRTIM_Init(&hhr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DLLCalibrationStart(&hhrtim1, HRTIM_CALIBRATIONRATE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PollForDLLCalibration(&hhrtim1, 1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BaseCfg.Period = 13600;
  pTimeBaseCfg.RepetitionCounter = 0x09;
  pTimeBaseCfg.PrescalerRatio =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16;
  pTimeBaseCfg.Mode = HRTIM_MODE_CONTINUOUS;
  if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pTimeBas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rCfg.InterruptRequests = HRTIM_MASTER_IT_MREP;
  pTimerCfg.DMARequests = HRTIM_MASTER_DMA_NONE;
  pTimerCfg.DMASrc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Dst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Size = 0x1;
  pTimerCfg.HalfModeEnable = HRTIM_HALFMODE_DISABLED;
  pTimerCfg.InterleavedMode = HRTIM_INTERLEAVED_MODE_DISABLED;
  pTimerCfg.StartOnSync = HRTIM_SYNCSTART_DISABLED;
  pTimerCfg.ResetOnSync = HRTIM_SYNCRESET_DISABLED;
  pTimerCfg.DACSynchro = HRTIM_DACSYNC_NONE;
  pTimerCfg.PreloadEnable = HRTIM_PRELOAD_ENABLED;
  pTimerCfg.UpdateGating = HRTIM_UPDATEGATING_INDEPENDENT;
  pTimerCfg.BurstMode = HRTIM_TIMERBURSTMODE_MAINTAINCLOCK;
  pTimerCfg.RepetitionUpdate =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DISABLED;
  pTimerCfg.ReSyncUpdate = HRTIM_TIMERESYNC_UPDATE_UNCONDITIONAL;
  i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pTimer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CompareCfg.CompareValue = 1000;
  if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HRTIM_COMPAREUNIT_1, &pCompar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HRTIM_COMPAREUNIT_2, &pCompar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BaseCfg.RepetitionCounter = 0;
  pTimeBaseCfg.PrescalerRatio =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32;
  if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pTimeBas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rCtl.UpDownMode = HRTIM_TIMERUPDOWNMODE_UPDOWN;
  pTimerCtl.GreaterCMP1 = HRTIM_TIMERGTCMP1_EQUAL;
  pTimerCtl.DualChannelDacEnable = HRTIM_TIMER_DCDE_DISABLED;
  i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trol(&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pTimerCtl)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RollOverMod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HRTIM_TIM_FEROM_VALLEY|HRTIM_TIM_BMROM_VALLEY
                              |HRTIM_TIM_ADROM_VALLEY|HRTIM_TIM_OUTROM_VALLEY
                              |HRTIM_TIM_ROM_VALLE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rCfg.InterruptRequests = HRTIM_TIM_IT_NONE;
  pTimerCfg.DMARequests = HRTIM_TIM_DMA_NONE;
  pTimerCfg.DMASrc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Dst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Size = 0x1;
  pTimerCfg.RepetitionUpdate =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ENABLED;
  pTimerCfg.PushPull = HRTIM_TIMPUSHPULLMODE_DISABLED;
  pTimerCfg.FaultEnable = HRTIM_TIMFAULTENABLE_NONE;
  pTimerCfg.FaultLock = HRTIM_TIMFAULTLOCK_READWRITE;
  pTimerCfg.DeadTimeInsertion = HRTIM_TIMDEADTIMEINSERTION_ENABLED;
  pTimerCfg.DelayedProtectionMode = HRTIM_TIMER_A_B_C_DELAYEDPROTECTION_DISABLED;
  pTimerCfg.UpdateTrigger = HRTIM_TIMUPDATETRIGGER_NONE;
  pTimerCfg.ResetTrigger = HRTIM_TIMRESETTRIGGER_MASTER_CMP1;
  pTimerCfg.ResetUpdate = HRTIM_TIMUPDATEONRESET_DISABLED;
  i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pTimer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rCfg.DMASrc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DstAddress = 0x0000;
  pTimerCfg.DMASize = 0x1;
  pTimerCfg.ResetTrigger = HRTIM_TIMRESETTRIGGER_MASTER_CMP2;
  i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pTimer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CompareCfg.CompareValue = 680;
  if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HRTIM_COMPAREUNIT_1, &pCompar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DeadTimeCfg.Prescaler = HRTIM_TIMDEADTIME_PRESCALERRATIO_MUL4;
  pDeadTimeCfg.RisingValue = 150;
  pDeadTimeCfg.RisingSign = HRTIM_TIMDEADTIME_RISINGSIGN_POSITIVE;
  pDeadTimeCfg.RisingLock = HRTIM_TIMDEADTIME_RISINGLOCK_WRITE;
  pDeadTimeCfg.RisingSignLock = HRTIM_TIMDEADTIME_RISINGSIGNLOCK_WRITE;
  pDeadTimeCfg.FallingValue = 150;
  pDeadTimeCfg.FallingSign = HRTIM_TIMDEADTIME_FALLINGSIGN_POSITIVE;
  pDeadTimeCfg.FallingLock = HRTIM_TIMDEADTIME_FALLINGLOCK_WRITE;
  pDeadTimeCfg.FallingSignLock = HRTIM_TIMDEADTIME_FALLINGSIGNLOCK_WRITE;
  if (HAL_HRTIM_DeadTim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pDeadTim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DeadTim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pDeadTim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OutputCfg.Polarity = HRTIM_OUTPUTPOLARITY_HIGH;
  pOutputCfg.SetSource = HRTIM_OUTPUTSET_TIMCMP1;
  pOutputCfg.ResetSource =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
  pOutputCfg.IdleMode = HRTIM_OUTPUTIDLEMODE_NONE;
  pOutputCfg.IdleLevel = HRTIM_OUTPUTIDLELEVEL_INACTIVE;
  pOutputCfg.FaultLevel = HRTIM_OUTPUTFAULTLEVEL_NONE;
  pOutputCfg.ChopperModeEnable = HRTIM_OUTPUTCHOPPERMODE_DISABLED;
  pOutputCfg.BurstModeEntryDelayed = HRTIM_OUTPUTBURSTMODEENTRY_REGULAR;
  i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HRTIM_OUTPUT_TB1, &pOutput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HRTIM_OUTPUT_TC1, &pOutput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OutputCfg.SetSource = HRTIM_OUTPUTSET_NONE;
  pOutputCfg.ResetSource = HRTIM_OUTPUTRESET_NONE;
  i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HRTIM_OUTPUT_TB2, &pOutput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HRTIM_OUTPUT_TC2, &pOutput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BaseCfg.RepetitionCounter = 0x00;
  if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pTimeBas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trol(&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pTimerCtl)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RollOverMod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HRTIM_TIM_FEROM_VALLEY|HRTIM_TIM_BMROM_VALLEY
                              |HRTIM_TIM_ADROM_VALLEY|HRTIM_TIM_OUTROM_VALLEY
                              |HRTIM_TIM_ROM_VALLE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HRTIM_COMPAREUNIT_1, &pCompar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HRTIM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HRTIM1_Init 2 */
  HAL_HRTIM_MspPostInit(&hhrtim1);

          __HAL_HRTIM_SETCOUNTER(&hhrtim1,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0);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hhrtim1, HRTIM_OUTPUT_TB1|HRTIM_OUTPUT_TB2);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hhrtim1, HRTIM_OUTPUT_TC1|HRTIM_OUTPUT_TC2);

        HAL_HRTIM_WaveformCountStart(&hhrtim1, HRTIM_TIMERID_MASTER);
        HAL_HRTIM_WaveformCountStart(&hhrtim1, HRTIM_TIMERID_TIMER_B);
        HAL_HRTIM_WaveformCountStart(&hhrtim1, HRTIM_TIMERID_TIMER_C);

}

网友A:
如果TIMB/TIMC的复位 基于MASTER的同一个比较事件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TIMB/TIMC的复位 基于MASTER的同一个比较事件会怎么样呢?

用同一事件触发,情况相同,应该是事件触发没起作用。

网友B(2020-08-19):
怎么更新占空比

网友A:
楼上的问题, 关于STM32高精度定时器PWM输出,你可以参考下面**:

STM32高精度定时器PWM输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