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V5+STLINKV2无法调试HC32F003问题

楼主(2020-05-07):
昨天上午还可以正常下载程序,进入debug调试。
下午就先是无法进入debug调试程序,能下载程序;
搞着就后面直接下载程序和进debug都不行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折腾了一天了都无法找到问题,请大佬指教。

网友A:
从几个方面检查一下
1,仿真器是否坏了
2,板子上供电部分是否正常
3,MCU是否因电源短路烧坏
4,仿真器接口是否牢靠

网友B:
可能是进入超低功耗或SWD接口被禁止了。FTP上有解锁软件试下。

楼主:
1、昨天用,有一次是OK的,仿真器工作正常;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找到仿真器,大概率排除仿真器坏的情况;
2、板子单独使用,是正常的,而且和仿真器的接线一直都没变,好像也可以排除;
3、MCU单独工作是正常的,可以排除MCU短路烧坏;
4、接口线是否牢靠可以检查下;
5、超低功耗模式我在调试的时候是特意禁止了,可以排除;swd是OK的,没有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