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没有BOOT1不用管吗?

楼主(2020-05-07):
stm32l476没有BOOT1引脚 ,只用BOOT0引脚拉高就可以用串口写程序,不用管BOOT1吗?

网友A:
BOOT配置可以是BOOT0脚 与 BOOT1脚的组合配置,

也可以BOOT0脚 与 nboot1选项位的组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配置可以是BOOT0脚 与 BOOT1脚的组合配置,

也可以BOOT0脚 与 nboot1选项位的组合配置。

香主,那个STM32L476的BOOT1引脚手册上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配置可以是BOOT0脚 与 BOOT1脚的组合配置,

也可以BOOT0脚 与 nboot1选项位的组合配置。

多谢香主!原来NBOOT1是个位。

网友B(2022-12-12):
STM32F103VCT的Boot1脚为PB2,可以查到。

网友C(2024-07-31):
在 STM32L476 微控制器中,确实没有 BOOT1 引脚,只有 BOOT0 引脚用于控制引导模式。

网友D:
在STM32L4系列微控制器中,BOOT1引脚的状态决定了系统的启动行为。

网友E:
STM32 单片机在上电时,BOOT0 和 BOOT1 引脚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的启动模式。一般情况下,如果想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则需将 BOOT0 设为 0,BOOT1 设为任意值(通常也设为 0)。

网友F:
在一般的使用过程中,只需要关注BOOT0引脚的状态即可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

网友G:
在STM32系列中,BOOT0和BOOT1引脚常用于控制芯片的启动模式。对于某些型号如STM32L476,其启动模式的配置仅需通过BOOT0引脚进行,而不存在BOOT1引脚。

网友H:
查阅STM32L476的数据手册

网友F:
OOT0引脚的状态决定了系统的启动模式。

网友I:
BOOT0=0:从闪存启动(默认模式)。

网友J:
建议还是了解 BOOT1 引脚的作用以及不同启动模式的特点,以便在需要时能够正确地进行设置和调试。

网友K:
尝试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如果不可用则回退到从内部闪存启动。

网友:
当BOOT0引脚为低电平时,STM32L476芯片将以普通模式启动,即从Flash存储器中加载应用程序代码来启动。
当BOOT0引脚为高电平时,STM32L476芯片将进入Bootloader或System memory模式启动。

网友L:
对于STM32L476微控制器,确实没有BOOT1引脚,仅存在BOOT0引脚用于控制引导模式。因此,在使用STM32L476时,关于BOOT1引脚的问题可以不必考虑,只需关注BOOT0引脚的状态即可。

网友G:
在STM32L476中确实没有BOOT1引脚。这意味着STM32L476的启动模式仅由BOOT0引脚的状态决定。

网友M:
一般只改变boot0就行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微控制器会在上电或复位后从主闪存区域启动程序。

网友N:
BOOT0=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如果系统存储器不存在,则从闪存启动。

网友O:
只需关注BOOT0引脚的配置即可满足不同的启动需求。

网友P: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用于串口下载程序等),则需将 BOOT0 设置为 1,BOOT1 设置为 0;从内置 SRAM 启动(可用于频繁快速调试),则需将 BOOT0 和 BOOT1 均设为 1。

网友Q:
启动模式仅由BOOT0决定:设置BOOT0的状态即可控制启动模式

网友R:
对于没有BOOT1引脚的设备,了解如何利用存在的BOOT0引脚进行灵活配置同样重要。

网友S:
需要使用系统存储器(System Memory)来启动,比如加载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或者其他特殊的启动配置,那么你就需要将BOOT1引脚设置为高电平。系统存储器通常用于存放一些重要的启动代码,比如用于更新主闪存中的应用程序的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T:
可以不用 关注BOOT1引脚。

网友U:
对于STM32L476微控制器,确实没有BOOT1引脚,因此在使用时不需要特别关注BOOT1引脚的问题。STM32L476只有BOOT0引脚用于控制启动模式。

网友J:
缺少BOOT1引脚,但STM32L476依旧能够通过BOOT0引脚实现多种启动模式:当BOOT0拉低时(接地),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常规运行模式;当BOOT0拉高时(接Vcc或相应高电平),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通常用于通过内置的Bootloader进行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V:
这种方式简化了启动配置流程,减少了硬件设计上的复杂度。

网友W:
在一些特殊的调试场景或需要更新程序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用到其他的启动模式。此外,如果硬件电路发生了变化,或者需要重新烧写程序,也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BOOT1 的设置。

网友X:
通常在开发板上会有跳线或开关来设置BOOT0的状态。

网友Y:
BOOT0引脚拉高(连接到VCC)可以选择从用户闪存启动。

网友Z:
在STM32L476系列中,主要通过BOOT0引脚的状态来设置启动模式。

网友AA:
STM32L476微控制器确实没有BOOT1引脚,只需要操作BOOT0引脚即可选择不同的启动模式。

网友V:
当BOOT0引脚为低电平时,系统会从系统存储器(System Memory)启动,这种方式常用于ISP(In-System Programming)编程。

网友AB:
当BOOT0引脚为高电平时,系统会从用户闪存(User Flash)启动,这是最常见的启动方式。

网友AC:
这种情况下,微控制器在上电或复位后从主flash区启动程序。

网友AD:
boot0=1:从系统内存或闪存(如果系统内存不存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