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进入读写保护后无法下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5-07):
硬件:AC781x demo板
软件:keil 5.23  ATC-LINK

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些误操作,导致芯片进入读保护或者写保护,导致无法再次烧写程序,可以按如下方法解决:

将BOOT脚拉高,另外两个启动脚保持低电平,重新启动芯片会进入ISP模式。
打开ISP TOOL工具,连接串口,AC781x使用UART2作为ISP模式通信口
连接成功,会有上面的打印出现;

然后直接点擦除flash,就会把整个flash以及配置字都擦除掉,就会解除读写保护了。

还可以通过选项字节设置来查看当前的读写保护情况:
这是没有设置读保护和写保护的情况

网友A:
好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B:
真是好办法

网友C:
长知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