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L16C750 cpu程序部分调试问题

楼主(2020-05-07):
各位大佬 我在做16750模拟串口程序, 波特率 停止位 奇偶校验都设置好了 都数据的时候出现问题:
程序框架:
while(1)
{
      while(!(LSR&0x1))
       {
              return;
       }
       char ch = 接收寄存器;
}
轮询模式判断是否有数据 如果有就读取 没有就返回, 假如我发了80字节数据,我用程序都不到80个  再发程序就没反应了(读不到数据了),原因是有溢出错误。
而且我收到的第一个数永远是00 假如我发的是01 02 03程序收到的是 00 01 02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收发的波特率什么都一样

网友A:
是不是return;造成的

楼主:
不是 去掉return我也试过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