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7323外部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20-05-07):
在使用7323芯片量产时,发现有些芯片不能起振(32.768KHZ配12P电容),用万用表笔碰一下晶振脚就可以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容我己经靠近晶振跟芯片放了,P5口晶振脚设为输入或输出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您好,使用外接晶振需要注意:1,烧录option设置是否使能了外接晶振;2,匹配电容要根据所选晶振的要求进行选择,晶振电路要靠近芯片管脚。根据您描述的现象,可以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或者是晶振电路没有靠近芯片导致不起振,可以用示波器接到晶振管脚观察一下波形情况。

网友B(2020-06-06):
应该可以排除没有使能的情况

网友C:
是一样的电路板 但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是吗

网友D:
这种现象是个性还是共性呢

网友E:
我也遇到过 乖乖的 有时候吧 程序还能运行

您好,外接的低频晶振(32.768K)是不影响程序的运行的,程序的运行是使用的高频晶振,如果使用的芯片是可以外接高频晶振的,那如果是外接的高频晶振失效了,是会自动切换为内振继续运行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