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T型偏置器的问题

楼主(2020-05-07):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设计一个T型偏置器,设计要求:1.带宽:0Hz~100MHz,0Hz是一个理想值,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带宽低限值越低越好
                                                                            2.可承受的偏置电压 30V左右,偏置电流 3A以上,低电流也行
请问带宽0Hz~100MHz是如何计算的?看电容频率吗,和电感有关系吗,在网上看到大多是10MHz~6GHz,这些参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欢迎大家来讨论,谢谢为我解惑,也可以为以后的需求者提供参考

网友A:
0Hz那你可能需要dc耦合的偏置tee,不用隔直电容
用了隔直电容的那是ac耦合式的

网友B:
突然发现,21ic没射频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谓T型偏置器,长什么样子。

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Hz那你可能需要dc耦合的偏置tee,不用隔直电容
用了隔直电容的那是ac耦合式的 ...

需要同时用到DC和AC耦合,隔直电容肯定要加,电容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21ic没射频版块

哈哈~,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同时用到DC和AC耦合,隔直电容肯定要加,电容大小的问题

你既然要dc怎么做到能通过隔直电容,求教

网友A:
个人理解要过dc不但不能有隔直电容,电感偏置端还要用恒流源作偏置,不能有电压源做偏置,不然电感也会short  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要过dc不但不能有隔直电容,电感偏置端还要用恒流源作偏置,不能有电压源做偏置,不然电感也会short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