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红外接收电路原理

楼主:
下图是电梯光栅 红外接收部分的原理图,哪位大哥能给讲讲原理不?模电都忘了差不多了。不明白的地方主要有2个。

1.第一部分是什么形式的电路,放大倍数多大?
2.第二部分放大倍数多大?

网友A(2020-05-08):
@king5555 使用的好像是开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Ic÷26e-3,大约gm=(2.5v÷10k)/26e-3=?
A1=10k*gm,A2=2.2k/330,A3=1而Rout=3K合拼到运放。
A1之Rin=( ...

多谢您的指教,图片中我画错了,如您所画,少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5555 使用的好像是开环增益

多谢您的回复。现在连交流等效图都看不明白了...

楼主:
这个电路第一部分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我可以只使用第二部分的运放放大不,不用第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第一部分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我可以只使用第二部分的运放放大不,不用第一部分? ...

第一部分,是个共射放大电路。具有反向放大作用。
只用第二部分放大,增益不够,2.2k/330.
这个两级放大电路是个套路,具体黑田彻的书上有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第一部分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我可以只使用第二部分的运放放大不,不用第一部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部分,是个共射放大电路。具有反向放大作用。
只用第二部分放大,增益不够,2.2k/330.
这个两级放大 ...

直接用后面的运放放大电路可以不?把前面的三极管共射部分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 工作以后才发现 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套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后面的运放放大电路可以不?把前面的三极管共射部分拿掉。

看信号频率
例如lm358这个运放

频率越高,开环增益很小。
你这个电路,总增益还是不小的。
lm358说是1M带宽,但是1M时,增益才为1.
例如10k频率,增益已经下降到40db左右,100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忽略了本征ro和隨耦器的Rin。
开环Ao=(Rc||ro)÷(Re+re),re=1/gm=26m÷Ic直流。
再乘上Rs对Rin和Rou ...

欧力电压,《新概念模拟电路》里有个笑话,叫早期电压,后来说不能这么翻译。这下就记住了。
这些计算方法,具体数值计算,格雷的书上都有。没打算深入学习。
像你这样一个功能块一个功能块的分析方法,非常可取。软件叫模式匹配。围棋算法里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可以直接用两组运放。
开环增益Ao,理想闭环增益Ae,实际闭环增益Av=Ao || Ae=(Ao*Ae)/(Ao+Ae) 相同 ...

你说的这些是非理想运放的情况。我做过笔记
闭环:

开环:

自动控制原理图:

这是TI大牛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的方法。

楼主:
两位兄台对技术的态度 令小弟敬佩。

楼主:
我会仔细看你们的回复,直到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Ic÷26e-3,大约gm=(2.5v÷10k)/26e-3=?
A1=10k*gm,A2=2.2k/330,A3=1而Rout=3K合拼到运放。
A1之Rin=( ...

您好,这句我没看懂。gm不是用来形容mos管的么?还有2.5v是怎么来的?是根据第二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算出来的么?谢谢。
gm=Ic÷26e-3,大约gm=(2.5v÷10k)/26e-3=?
A1=10k*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5555 使用的好像是开环增益

图中圆圈内带箭头是表示恒流源么?兄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圆圈内带箭头是表示恒流源么?兄台

压控电流源,rbe上的正负号代表电压极性,king5555,用的是gm*vbe,地板层那个推导公式就是用H表达。
king5555,计算公式省略ro和rb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m=1/re=Ic/26m,re和Re串联的,现在你Re=0。当然用re直观,用gm是配合理论。FET的gm定义跟三极管不同。 ...

格雷《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P24

格雷《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P2

gm=Ic/26e-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黑田彻和x牛人都用gm来代替1/re 。楼主也是好友,会多多照顧,他在7年前问无线遙控,H不见蛋,x不 ...

统一用gm,格雷的书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书晶体管和mos管都讲,统一成gm。
实际上可以不用,用β也没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黑田彻和x牛人都用gm来代替1/re 。楼主也是好友,会多多照顧,他在7年前问无线遙控,H不见蛋,x不 ...

谢谢提醒,这个模拟论坛,我经常回帖,发现很多发帖的人水平深不可测。所以我随时从回帖者变成受指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