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设置dsPIC32EP32MC204的pwm仅一路输出为方波?

楼主(2020-05-08):
我做一个简单的逆变器,想只使用PWM3H脚和PWM2H来做方波,但是看手册好像不支持这样?必须3组都使用?
在MCC里面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设置方法。
是不是只能用IO口的输出来做PWM?特想大家来请教。

用3H和2H就把其PENH置1。不用的设为GPIO控制。手册可能没有具体描述,可以看下告诉PWM的单独章节

楼主:
bit 15 PENH:PWMxH 输出引脚所有权位
1 = PWM 模块控制 PWMxH 引脚
0 = GPIO 模块控制 PWMxH 引脚
bit 14 PENL:PWMxL 输出引脚所有权位
1 = PWM 模块控制 PWMxL 引脚
0 = GPIO 模块控制 PWMxL 引脚
bit 13 POLH:PWMxH 输出引脚极性位
1 = PWMxH 引脚为低电平有效
0 = PWMxH 引脚为高电平有效
bit 12 POLL:PWMxL 输出引脚极性位
1 = PWMxL 引脚为低电平有效
0 = PWMxL 引脚为高电平有效
bit 11-10 PMOD<1:0>:PWM # I/O 引脚模式位 (1)
11 = 保留;不要使用
10 = PWM I/O 引脚对处于推挽输出模式
01 = PWM I/O 引脚对处于冗余输出模式
00 = PWM I/O 引脚对处于互补输出模式

再看手册,是否可以将PWM3H设置1,PWM3L设置0,PMOD设置为10(推挽模式),即可?

网友A:
用3H和2H就把其PENH置1。不用的设为GPIO控制。手册可能没有具体描述,可以看下告诉PWM的单独章节

网友:
我使用的是DSPIC33EP32MC202 可以做到只有一路PWM  输出

网友:
OVRDAT<1:0>   可以配置是否输出PWM

网友B:
IOCONx寄存器里面, 需要输出PWM的就使能,不需要的就设置为GPIO,很简单的。
多看一下寄存器描述, 就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CONx寄存器里面, 需要输出PWM的就使能,不需要的就设置为GPIO,很简单的。
多看一下寄存器描述, 就会明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