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CP是可靠非安全的,UDP是安全不可靠的。

楼主(2020-05-08):
TCP, udp, tc, AC

网友A:
附件还是这个图片,为什么还专门做成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还是这个图片,为什么还专门做成附件?

因为直接上传的图片只剩下120k了,看不清。所以只好压缩个附件放上去
图片上传好像被压缩了。

网友B:
可靠
比如A发送数据给B
tcp; A发送成功, 那么B一定会收到数据
udp:  A发送成功, 那么B可能无法收到数据
这个就叫可靠

安全
安全的问题不好说, 简单来讲越复杂的系统, 在安全上的隐患就越多, tcp比udp多了很多东西, 连接,重发,滑动窗口等,  第三方可以利用这些逻辑上的东西去攻击tco, 所以说安全上相对会弱些
但是同样的原因, 系统简单 如协议分析上udp更容易, 这上面安全性可能tcp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