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CP是可靠非安全的,UDP是安全不可靠的。

楼主(2020-05-08):
(无正文)

网友A:
TCP具有应答协议,没收到可以重传,UDP不管你又没有收到,所以TCP是可靠传输协议。应该都不安全吧,基于网络协议的攻击,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B:
应该是“高效非可靠”和“可靠非高效”吧。
安不安全是上层协议决定是否采取加密的问题,和tcp、udp本身没多大关系。由于UDP本身没那么多同步和校验的步骤,所以更不容易被截获,如果硬要说“udp比tcp安全”的话,差不多也就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