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锂电池pack提供测试解决方案

楼主(2020-05-08):
3C锂电池组装的过程叫做pack,在3C锂电池pack工艺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导致电池pack质量良莠不济。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首先就需要对3C锂电池pack的常见问题作出分析,再在成品测试中选择合适的连接模组进行电流导通和信号传输,以验证其品质是否达标。大电流弹片微针模组能在3C锂电池pack测试中提供稳定可靠的解决方案。
3C锂电池pack常见问题分析
一、电压偏低,可能是因为自放电大和荷电不均造成的
二、内阻偏大,电池存放时间过长、电芯加工时使电池异常受热、测试设备精度不够等都可能会造成内阻变大
三、3C锂电池膨胀,充电、加工、循环等过程中都有可能使3C锂电池产生膨胀,注意不要过充
四、点焊后电池掉电,一般是由于点焊电流过大、点焊位置不正确、可焊性太差或者电池自放电大等原因造成的
五、3C锂电池爆炸,电池过充、过流、过放都有可能使电池发生爆炸,以及点焊时电流过大、超声波焊塑料外壳时能量过大、电池剧烈振动或跌落时都有可能使电池短路从而发生爆炸
六、3C锂电池3.6V平台低,测试柜不稳定、采样不准、环境温度过低都会造成测试平台低
七、加工不当,点焊连接片没有焊牢会使电池内阻变大、用力移动点焊正极连接片会造成电极接触不良,电池内阻也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