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U盘接收设备的导出文件,实时转发到网络

楼主(2020-05-08):
小白一枚,在做软件和设备连接,一台实验设备,设备只能实现把每次的测试数据实时导出到连接的外插U盘上,我想用服务器实时获取这个数据,本人小白,求教!

网友A:
将数据通过网络发送到后台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7-15):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把设备上面产生的数据远程发送到自己的电脑里面,并且显示出来,我想,假如设备距离电脑不远的话,直接用LORA芯片,通过无线电方式就可以搞定,10Km以内,加一级功放即可以搞定(注意一下国家相关无线电政策),而假如是不同城市或者地区的话,那就要借助于互联网络了,设备里面放4G模块,AIR系列的多的是,价格也美丽,单片机控制即可,电脑这边也作为终端,不要做服务器,直接租一个服务器,用JAVA编一个数据中转程序发送给服务器运行,而自己电脑这边再编一个终端程序,负责数据的接收和显示。当然,现在有不少云产品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但是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C(2020-12-04):
你只能接一个USB设备?还是可以有别的设备接口甚至直接运行程序?

网友C:
如果你只能接USB设备,也许可以考虑USB Gadget模拟一个优盘出来

网友D(2021-01-03):
楼上正解,模拟个虚拟U盘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