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什么MOS管一通电就击穿摧毁?在仿真没啥问题,就是做.....

楼主(2020-05-08):
选型可以参考我们新洁能MOS管,电话:13410977213/微信号:aaa8933308

网友A:
电路图有点吓人,pmos和nmos一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点吓人,pmos和nmos一起烧了?

对的,一起烧的,电路图就是随便的一画的,但连接都是正确的,做出实物就是一通电2个P管出现的炸裂,2个N管出现了击穿,这两个管子参数都是很大的

网友A:
电阻桥之间用纯电阻假负载,还是烧,可判定桥直通导致烧毁。其原因功率mos内部有等效电容,关断和导通,有延迟,导致上下管存在直通可能。
如果不烧毁,看看是不是感性负载导致

当时我没有加任何负载,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两个复合管的D级

网友A:
用仿真软件,看看功率管电流,是否有尖峰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有尖峰出现,我仿真了一下,输入电容在6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有尖峰出现,我仿真了一下,输入电容在6nf

大神,该如何改进呀

网友B:
这电路不烧毁,天理难容,PMOS/NMOS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全导通。
找一个专用H桥驱动芯片不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该如何改进呀

这种驱动芯片,是专门驱动mos管的。pmos和nmos桥
不过还是建议用ir2104,用四个NMOS去构建桥,ir2104芯片内部有死区时间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芯片,是专门驱动mos管的。pmos和nmos桥
不过还是建议用ir2104,用四个NMOS去构建桥,ir2104芯片 ...

谢谢大神

网友C:
必烧的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