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crochip PIC16F1779 高性能CIP外设开发的汽车四合一LED大...

楼主(2020-05-08):
1)问题的提出:

通用平台化设计
LED灯的种类繁多,不同功率的负载需要不同的输出电压、电流。使用传统的设计方法需要修改硬件参数来匹配不同的负载,不同的产品需要设计不同的硬件电路,产品各类多,开发周期长。
LED灯需要恒流驱动,电流过大会损坏,需要精确地控制,在LED过热时也需要做降额保护,LED损坏时应该有故障反馈。这就需要更可靠,更智能的驱动电路。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统一设计成一套硬件,通过软件配置参数去适应不同的应用,那就可以大大加快开发速度,同时也减少了硬件电路的种类,对于开发、生产、采购管理都是非常有益的。

转向流水灯
传统的汽车转向流水灯大多采用IO口来控制每一路的LED点亮,这会导致控制芯片与LED之间的连线非常多,不便于结构的设计。有些特殊的结构可能无法使用这种方案来完成PCB布线。

2)设计的考量:

多通道组合大灯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组合式的大灯总成,它含了远光、近光、日行灯、位置灯、转向灯等几组不同的光源,如果每个LED光源使用一套独立的驱动,那样需要做4~5路驱动,成本会比较高。如果能集成到一颗芯片上实现,可以降低设计复杂度,同时也便于点亮逻辑的管理。

比如在转向灯闪烁的时候,可以让同侧日行灯暂时关闭,转向闪烁结束后自动打开。

如果是用每路独立的驱动,中间还需要一些硬件电路来实现控制逻辑;如果使用带MCU的集成方案,则在软件上编程控制就能实现了。

方案框图

3)方案的选择:

拓扑结构的选择

对于不同的灯串,可能有些是需要升压,有些需要降压,如果要做一个通用的方案那必须是支持升降压,FlybackSEPICCuk 都可以实现,那到底选哪一种好呢?

这三种拓扑中,SEPICCuk由于有耦合电容对开关节点的振铃进行钳位,因此在EMI方面会比较小。而SEPIC的输出电压与输入同相,Cuk则相反。SEPIC的对输入端的纹波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可以使用较小的输入电容。因此使用SEPIC拓扑实现升降压是比较理想的方案。

高精度调光的需求

LED进行调光,需要注意调光对色温的影响。

传统的调光是调LED电流,而电流的变化会引起色温漂移。那如果使用固定电流进行PWM调光则可以避免色温漂移。

但是在PWM调光的开关导通程中会产峰值电流的过冲,影响LED寿命。避免峰值的方法是:在反馈回路中,当PWM关断时保持关断前的电流反馈状态,这样在下一次PWM开通时,电流反馈状态可以实现平滑过度,这就避免了PWM导通时产生的峰值电流过冲。

而在PWM关断时,由于输出电容缓慢放电,LED电流会逐渐减小,会导致色温漂移。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PWM关断的同时,控制负载开关将LED与驱动输出完全断开,实现LED电流瞬间降为0。这就避免了色温漂移的问题。

常规 PWM 调光技术,存在电流过冲和色温漂移。

增强 PWM 调光技术,避免了电流过冲和色温漂移。

必要的故障保护

如果LED灯珠损坏,应该检测到此故障并作出相应的保护动作。

LED开路时,输出电压会迅速上升,我们可以使用比较器去检测输出电压,大于设定门限值则自动关闭驱动PWM,达到硬件级过压保护功能。硬件过压保护的好处是响应速度极快,而无需软件干预,即使MCU死机也是有效的。

LED短路时,输出电压会下降,通过ADC来检测LED灯串两端的电压,与正常LED灯串电压相比较,可以判断LED是否损坏。

如果出现负载短路的情况,由于SEPIC拓扑的输入输出是通过电容耦合的,不会有输入端的直流电压直接加到输出上。由于是恒流驱动,即使在负载短路时,仍保持固定的驱动电流输出,因此不会出现电流成倍增加或烧毁的情况。

另外通过MCUADC来采集NTC热敏电阻上的电压,可以方便地实现温度检测和保护功能。MCU还可以接入LINCAN实现更高级的灯光控制和故障/状态反馈功能。

EMC考量

通过调整PWM频率,将可能超标的频点移动到余量较大的频点。

使用MCU来控制输出PWM的频率变化可以实现数字抖频,不增加硬件成本,还可以实现不同的抖频方法。对过EMC测试会有一些帮助。

无抖频,在PWM频率的奇次谐波频点上累积较大峰值。

开抖频,将PWM频率奇次谐波的辐射能量分散到附近频点,峰值降低。

SEPIC拓扑低输入纹波的特性,以及耦合电容对振铃的钳位效果也会有助于通过EMC测试。

软启动

在驱动电路启动时,通过软件来控制输出逐渐增加,避免对电源供电的大电流冲击。

三线转向流水灯

使用可编程的电压源输出斜坡电压加到LED灯串上,实现逐次点亮。通过调整电压上升速度可以控制流水速度。

每颗LED之间的连接只需要三根线即可控制,适用于任何结构的流水灯设计。

通过检测反馈端的电压,可以实现LED故障检测。

流水灯框图

4)方案的总结

Microchip PIC16F1779 集成了独立于内核的外设模块来实现开关电源控制、逻辑控制和通信功能。 相比于纯模拟或 ASIC 实现方案, 可显著提升灵活性。使用它来设计的LED驱动方案具备 LED 故障监测、过压/欠压/过流/超温保护,色温维持以及通信和控制等功能,功能非常丰富。

PIC16F1779 可独立控制多达四个 LED 通道,这是大多数现成 LED 驱动器控制器所不具备的一项独特能力,特别适合组合式大灯/尾灯的集成化设计。

PIC16F1779 多通道组合大灯原理图,可以扩展CAN/LIN通讯接口,温度保护等功能。

主控板

整机带流水灯。

整机流水灯点亮。

整机背面。

MCU 外设图形化配置:

使用MPLAB X IDE MCC 插件,以图形化的方式配置外设模块并生成底层驱动和初始化配置。

LED灯串参数配置:

通过参数配置来实现不同LED灯串的快速匹配,只需要修改电流和电压报警值,重新编译下载即可完成快速开发。

匹配不同的LED灯串只需要几分钟!!!

总结以上:

基于Microchip PIC16F1779 高性能CIP外设开发的汽车四合一LED大灯+流水转向灯方案 是一个通用平台化的设计,通过软件配置来匹配不同的负载需求,开发简单,但功能强大。

具备 LED 故障监测、过压/欠压/过流/超温保护,数字抖频,软启动,色温维持以及通信和控制等功能。

三线转向流水灯的设计降低了对结构设计的要求。

方案支持需求可联系:
samho@sac.com.hk
david.xia@sac.com.hk
david: 13923758115

DEMO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cwvjsl3wIGEZupeLEuiqg

提取码:tgj3

大联大控股 - 品佳集团
      2020年5月8日

网友A:
赞!欢迎各代理商合作伙伴分享优秀方案。

网友B:
此方案本公司已在量产使用。现用了2路做切换、 5种点亮功能(远光、近光、位置、日行、转向),并过了ECE-R10(单品以及整车都有测试OK),现在就是在整体驱动成本上偏高。要是可以将价格有说压低就完美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很赞!已加精置顶

网友D:
版主先点赞

网友E:
平台化的解决方案的确能大大加快开发进度,减少各种测试验证的时间,生产管理和采购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