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USB虚拟串口

楼主:
今天刚收到MM32 eMiniBoard开发板,还不错。
这次MM32 eMiniBoard开发板,MCU是MM32L073,48脚封装。
1> 从灵动的官网上下载MM32L073的库,下载地址:http://www.mm32mcu.com/download.aspx?cid=2542

2> 再从灵动的官网上下载MM32L073的PACK包,下载地址:http://www.mm32mcu.com/download.aspx?cid=2546

我用的KEIL MDK,所以下载的是keil的PACK包,不是IAR的PACK包。

3> 开发板上板载MM32-Link OB,需要从灵动的官网上下载驱动程序,下载地址:http://www.mm32mcu.com/download.aspx?cid=2547

4> 安装MM32-Link OB,安装MM32L073的PACK包,解压缩MM32L073的库。从MM32L073的库目录,选择虚拟串口工程。虚拟串口工程在库中位置:MM32L0xx_s_Lib_samples_V1.03\MM32L06xx_s_MiniBoard\LIB\USB\USB_Virtual_COM\KEIL_PRJ。
库中的例子分为2种版本:LIB版和REG版,我选择是LIB版。
如果上述都没问题,可以直接编译成功。我用的是MDK 5.29。
开发板并不配置USB线,要自行准备USB线。这是一种micro USB线。
连接PC的USB和开发板的CN2口的micro USB口,在KEIL中,下载刚才编译的虚拟串口程序。

下载成功后,连接PC的USB和开发板的CN3口的micro USB口,电脑会提示找到虚拟串口。我的系统是WIN 10,内置虚拟串口驱动程序,不需要安装驱动,WIN XP或WIN 7,可能会提示安装虚拟串口驱动。

网友A(2020-05-09):
Lib和reg版本的例子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和reg版本的例子有什么区别!

LIB版本是指库函数版本,REG版本是指寄存器版本。我看了一下,LIB版本的代码,也有很多是直接使用寄存器的,估计是忘了改,

网友B:
感谢分享  刚好收到这个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B版本是指库函数版本,REG版本是指寄存器版本。我看了一下,LIB版本的代码,也有很多是直接使用寄存器 ...

有什么区别?就是用的硬件资源不同?

网友C:
usb可不好调

网友D:
连接稳定吗

网友E:
数据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F(2020-07-15):
这个虚拟出来的串口 波特率 是 任意的吗?

网友G:
谢谢分享【USB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