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的使用要点简要介绍

楼主(2020-05-08):
玻璃转子流量计是一种现在生产上、工业上常用的一款流量测量仪表,可以对液体和气体进行测量,并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靠性高,维护费用便宜。在流量计选购的时候,流量计生产厂家会要求告知介质、流量范围、密度、温度、压力,因为这些都会影响的流量计的生产标定,下文主要来讲述下几个参数。

对于密度的影响
首先从密度来说,气体的密度和液体的密度相差是很大的,在标准状态(温度为20℃,绝对压力为101.325Pa)下,空气的密度为1.2kg/m3,而纯水的密度为999.8kg/m3。因此有些相同口径来说,比如DN15流量计,液体的流量最大可以做到1m3/h,气体的可以做到10m3/h。另外一个就是成丰仪表的流量计每一台都是进过标定的,根据不同的密度、量程范围进行标定,所以密度不同,刻度线的位置也会不同。
(2)对于温度的影响
再要说的是温度,气体受温度的影响同样要比液体的大很多,比如在100kPa压力下,空气温度由20℃升到21℃,其密度减小0.4%,而在同等情况下纯水密度只减小0.03%。所以在水流量计量中,常常不考虑温度的影响,即使考虑,对测温的准确度要求也不高。而气体玻璃转子流量计测量不然,必须像对待压力那样,很好地调节和控制温度,准确地测量温度,并且正确地进行温度修正。
(3)对于压力的影响
气体是密度很小,很容易被压缩,所以对受压力的影响就要比液体大很多,比如在20℃,空气压力由100kPa升到200kPa,其密度增加100%,而在同等情况下水的密度只增加0.01%。所以在水流量计量中,可把水看做不可压缩流体,除了要求准确度很高的计量外,一般不考虑压力修正。气体流量计量则不然,必须很好地调节和控制压力,准确地测量压力,并且正确地进行压力修正。
(4)对于黏度的影响
气体的黏度要比液体低得多,比如在20℃和100kPa下,空气的动力黏度为1.8×10-5Pa·s,而水的动力黏度则为1×10-3Pa·s。所以液体流量计量中要考虑黏度的影响,特别是容积法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由于液体黏度大,容器放空时会黏附在容器壁上排不出,造成误差。对于气体,则一般不考虑黏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