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咪为什么接口没有MIC信号输出?

楼主:
本人购买了两款手咪,想用在自己的系统中,但是在打开之后发现板子上端口没有MIC信号引出,如图所示,两款手咪都是如此,请问一下万能的网友,这是为什么呀?是我不会用吗?

楼主(2020-05-08):
这是个手咪,不是耳机,我看到端口六个线两个GND,一个VDD,一个PTT,一个HL,一个NC。NC没接任何信号。可是就是没有MIC信号,用示波器测量,咪头是有信号的,板子上也有音频信号,但是为什么没有MIC信号呢?不知道从哪里接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

网友A(点评):
另一头是什么插头?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个PTT估计就是,压下开关输出MIC,弹起为小喇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PTT也试过,并且看过PTT电路,压下去就接地,而弹起来是悬空的,要使用的话还需要自己接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手咪,不是耳机,我看到端口六个线两个GND,一个VDD,一个PTT,一个HL,一个NC。NC没接任何信号。 ...

楼主:
另一头是个十芯的接口,但是只接了五根线,NC那根线都没接上去

楼主:
对呀,一般有MIC引脚才是正常的呀

网友A(点评):
mic信号是通过电容耦合出来的,检查引脚是否串有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头是个十芯的接口,但是只接了五根线,NC那根线都没接上去

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 ... A%E7%94%B5%E8%B7%A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一般有MIC引脚才是正常的呀

网友B:
手咪是单工的工作方式,应该就是那个HL信号  PTT只是一个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咪是单工的工作方式,应该就是那个HL信号  PTT只是一个切换开关

量过,HL信号一直接地,而且用示波器也量不到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过,HL信号一直接地,而且用示波器也量不到信号。

确定那个不是信号线吗,其他几个信号能确定都不是走信号的,既然是手咪我想这个肯定是信号线,你说话的时候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