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

楼主(2020-05-08):
ADC有10位,12位,分辨率我知道是12位更高,但是采样的精度都是同样的可靠吗,我用过这两中ADC采集同一个电平信号,10位的采集结果显示波动更大。是不是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更好,不仅仅体现在分辨率?

网友A:
分辨率高不代表精度高,分辨率和精度是两码事

网友B:
位数不一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C:
理论上波动应该大4倍,2^10*4=2^12.

网友D:
你可以都采用他们的高八位看看一致不一致

网友C:
主要是分辨率    其他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E:
10位ADC采集端口相对于12位的是低端芯片   可能确实存在10位采集端口没有12位优点

网友C:
使用12位可以采样小信号吧。

网友F:
这个跟你的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G:
ADC转换的速度和信号敏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H:
可以尝试采集小信号进行区别。

网友I:
12位ADC比10位的性能是指的什么呀?

网友C:
建议楼主分析下AD采样的原理,你用的芯片是否是AD逐次比较原理还是其他原理,采样的精确度还跟采样时间有关。

网友J:
主要是分辨率 ,性能上看芯片工艺了吧

网友K:
看是谁的ADC了,不同厂家,或者不同型号都不同。ADC的实现方式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L:
这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H:
补充一下理论知识吧

网友M:
波动大小跟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N:
不能这样等同吧

网友O:
跟芯片本身的质量有关系

网友P:
跟外部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Q:
跟应用的人的水平也有关系

网友R: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S:
关键地方在于你设计的电源是否干净,你的基准电压是否准确可靠?只要不做导弹拦截系统,10位和12位应付大部分场合都够用了,比外围器件精度都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