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能用普通IO口准确测试脉冲宽度吗?

楼主(2020-05-08):
STM8S的TIM1/2/4三个定时器都用作其他的用处,能用普通IO口准确测试脉冲宽度吗?

网友A:
需要看你的脉冲宽度有多大,如果比较窄(比如说只有1us),那就够呛。如果在10ms以上的话,那精确度比较高,

网友B:
你的意思是通过IO中断?

网友C:
普通IO加定时器判断吗?

那还不如作为PWM输入判断;

楼主:
您好,PWM输入判断是什么意思呢?要用到单片机的哪些资源呢?

网友D:
STM8我没具体看;

STM32有,STM8应该也有这种功能,PWM输入你也可以认为定时器输入,连到响应的定时器输入脚,就不用程序过多的干预,直接在中断程序可以计算频率、占空比;

网友A:
IO捕获功能??

网友D:
精度和周期长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C:
占用了就把他换了,普通IO有捕获功能吗?

网友E:
看精度要求和你测量的信号是什么样子滴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网友G:
脉冲宽度是多宽的啊

网友H:
楼主的准确是指多准确呢

网友I:
那要看定义的准确度是多少

网友J:
要求不太高的话 可以

网友K: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