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阻抗匹配?

楼主(2020-05-08):
今天使用STM32F103ZET6的ADC对音频信号进行采集,用示波器测过,输入的音频信号是加过直流偏置的0-3V的交流信号,但是一加到ADC的引脚上,就变成一条直流信号了,没有交流信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
查了大容量版的datasheet,它确实是要加一个Rain的电阻,我计算了我的Rain<171K 就行,但是接上一个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A:
看看AD引脚配置

网友B:
输入源内阻太大,加缓冲

网友C:
前级驱动能力不够吧

楼主:
我的AD引脚就是使用的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模式,而且就用一个通道,单次转换。

楼主:
缓冲器。。。。使用缓冲器BUF602 这类的芯片吗?

网友D:
贴电路,看看用的啥电路,驱动能力太弱(奇怪的是直流没衰减?)

楼主:
恩。。。感觉是32的输入阻抗太小吧

网友E:
中间加一级跟随,绝对不变直流!

楼主:
嗯,用了很多方法。。。后来发现是板子那个引脚的问题,将ADC换了一个通道就好使了。。。

网友F:
好像要考虑 不过我从来没注意过

网友G:
看你的问题 应该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用了很多方法。。。后来发现是板子那个引脚的问题,将ADC换了一个通道就好使了。。。
...

呵呵 画重点 后来发现是板子那个引脚的问题,将ADC换了一个通道就好使

网友I:
请问 rain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学问好大啊

网友K:
是芯片质量问题 还是pcb的问题呢

网友L:
ad如何采集交流信号呢

网友M:
ad采集的话 应该不叫阻抗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