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简易示波器

楼主(2020-05-08):
最近在做简易示波器,MSP430F149在进行多通道连续采样时怎么进入IO口中断 进如定时器转换时打开全局好、中断使能的话进入死循环(硬件仿真器仿真的),希望大神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A:
多通道连续采样和IO口中断没有关系呢

楼主:
呵呵 我研究不深入 我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把多通道连续采样改为多通道单次采样,然后在while死循环里触发采样 然后IO中断就进去了

网友B:
明白了,开始的连续采样你是放在中断里的,然后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了io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楼主:
P1IE=0X00;
  delay_ms(50);
   static unsigned int i=0;
  if(P1IFG & BIT0)  //P1.0发生中断
  {
    Lcd_Clear_GDRAM_All_RAM();  //清楚整个主控的绘图RAM
    Lcd_Clear_Display();        //清理屏幕显示部分

      switch(i)
  {
   case 0:
     {
       ADC12CTL0 &=~ENC;
       P6SEL |= BIT0+BIT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MSC+ADC12ON+SHT0_0;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SHP+CONSEQ_1+ADC12SSEL_0+ADC12DIV_0;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INCH_0;//通道选择
       ADC12MCTL1 |=INCH_1+EOS;
       ADC12IE |=BIT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Lcd_Draw_List_Char_RAM(3,1,hz[0],DISPLAY);
      i++;
      break;
     }

楼主:
中断进去了 人后我想在中段里修改AD转换的时钟源和分频比 但是这样实现不了

网友C:
中断能进去?

楼主:
中断肯定能进去,12864显示出来标志了

网友D:
这个采集数据的时候最好使用中断采集模式。

网友E:
多通道连续采样改为多通道单次采样,还是在中断里完成的吗

网友F:
这个最好是改在中断里面完成的比较好。

网友A:
看不懂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多通道连续采样和IO中断没关系的。

网友B:
中断里连续采样,会占用时间资源

网友G:
这只能使用AD的中断功能的吧

网友H:
不要在中断里面写程序

网友I:
执行太多就会降低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