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T陷波电路用二端口网络分析法

楼主(2020-05-09):
在HWM的无源双T陷波的帖子里,最近看周世惕《电子振荡器-新线性理论与仿真设计》这个本,前面的基础是二端口网络。所以学习下。
双T陷波电路如下:

按照二端口网络并联的理论:

Y=Y1+Y2

楼主:
先求Z1:

用matlab求得Y1:
[ (c3*r2*s + 1)/(r1 + r2 + c3*r1*r2*s),            -1/(r1 + r2 + c3*r1*r2*s)]
[            -1/(r1 + r2 + c3*r1*r2*s), (c3*r1*s + 1)/(r1 + r2 + c3*r1*r2*s)]

楼主:
求Z2:

用matlab求得Y2
[ (c1*s*(c2*r3*s + 1))/(c1*r3*s + c2*r3*s + 1),      -(c1*c2*r3*s^2)/(c1*r3*s + c2*r3*s + 1)]
[      -(c1*c2*r3*s^2)/(c1*r3*s + c2*r3*s + 1), (c2*s*(c1*r3*s + 1))/(c1*r3*s + c2*r3*s + 1)]

楼主:
根据二端口理论,二端口网络的并联是两个导纳矩阵的相加Y=Y1+Y2
用matlab求得:
Y =

[ (c3*r2*s + 1)/(r1 + r2 + c3*r1*r2*s) + (c1*s*(c2*r3*s + 1))/(c1*r3*s + c2*r3*s + 1),                 - 1/(r1 + r2 + c3*r1*r2*s) - (c1*c2*r3*s^2)/(c1*r3*s + c2*r3*s + 1)]
[                 - 1/(r1 + r2 + c3*r1*r2*s) - (c1*c2*r3*s^2)/(c1*r3*s + c2*r3*s + 1), (c3*r1*s + 1)/(r1 + r2 + c3*r1*r2*s) + (c2*s*(c1*r3*s + 1))/(c1*r3*s + c2*r3*s + 1)]

楼主:
根据周世惕《电子振荡器》的书上P35页:

楼主:
转换一下,可以吗?  @jz0095

@jz0095 :我发现这个转换一下,也能求得传递函数。跟hwm的对得上。以前没怎么注重二端口理论。你这本书前面的篇幅讲二端口理论,正好学习下。
你是要解ABCD参数吗?

楼主:
用matlab求得:
分子:
(c1*c2*c3*r1*r2*r3)*s^3 + (c1*c2*r1*r3 + c1*c2*r2*r3)*s^2 + (c1*r3 + c2*r3)*s + 1
分母:
(c1*c2*c3*r1*r2*r3)*s^3 + (c1*c2*r1*r3 + c1*c2*r2*r3 + c1*c3*r1*r3 + c2*c3*r1*r2 + c2*c3*r1*r3)*s^2 + (c2*r1 + c1*r3 + c2*r2 + c3*r1 + c2*r3)*s + 1

楼主:
求得得传递函数:
@HWM
帖子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4386-1-1.html
经比较,传递函数相同。

楼主:
引HWM最终条件:

双T二端口网络:

楼主:
用matlab解得:
hs=(c^3*r^3*s^3 + c^2*r^2*s^2 + c*r*s + 1)/(c^3*r^3*s^3 + 5*c^2*r^2*s^2 + 5*c*r*s + 1)
经matlab代数化简:
(c^2*r^2*s^2 + 1)/(c^2*r^2*s^2 + 4*c*r*s + 1)

楼主:
这样套,有没有问题?
@jz0095 @H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一下,可以吗?  @jz0095

你这里引用的是“级联参数ABCD”的推导条件,其正方向定义与其他网络参数的正方向定义不同,因此得出的传递参数未必是你要的网络传递参数。
关于ABCD参数正方向定义以及有关注意事项,我在书中有说明。

你要的传递参数是[Y]=[Y1]+[Y2]中的Y21、Y12,或者是从[Y]转换来的其他网络对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引用的是“级联参数ABCD”的推导条件,其正方向定义与其他网络参数的正方向定义不同,因此得出的 ...

推导的传递函数和hwm推导出的传递函数是一样的。
二端口网络,U1和U2的方向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
y22=(c3*r1*s + 1)/(r1 + r2 + c3*r1*r2*s) + (c2*s*(c1*r3*s + 1))/(c1*r3*s + c2*r3*s + 1)
y21=- 1/(r1 + r2 + c3*r1*r2*s) - (c1*c2*r3*s^2)/(c1*r3*s + c2*r3*s + 1)
结果算出来的确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导的传递函数和hwm推导出的传递函数是一样的。
二端口网络,U1和U2的方向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

一般网络端口电流的正方向是指入网络的;而级联参数2端口电流的正方向是指出网络的。各参数的电压正方向是相同的。
你的推导还没有涉及到级联参数的条件,所以结果没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络端口电流的正方向是指入网络的;而级联参数2端口电流的正方向是指出网络的。各参数的电压正方向 ...

好的,你的书上二端口网络没例子。
我在找个例子,核对下。
我主要是学习你的方法。矩阵通过逆矩阵和加减运算的若干组合,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这个RC带通

楼主:
用串并联的方法:

化简为:
                     (c2 r2) s
  ------------------------------------------------
  (c1 c2 r1 r2) s  + (c1 r1 + c2 r1 + c2 r2) s + 1

楼主:
用二端口理论:

楼主:
ABCD参数1:

先求Z1

Y1=Z1^-1
求T1,按照《电子振荡器》P35,Y和ABCD参数转换的方法:

[             c1*r1*s + 1, r1]
[ (c1*r1*s + 1)/r1 - 1/r1,  1]

楼主:
求T2

用P35同样的方法求得
T2:
[ (c2*r2*s + 1)/(c2*r2*s), 1/(c2*s)]
[ (c2*r2*s + 1)/r2 - c2*s,        1]

楼主:
按照二端口网络的级联方法:
T=T1*T2
是各个T参数相乘。

T=T1*T2=
T =

[        ((c1*r1*s + 1)*(c2*r2*s + 1))/(c2*r2*s) - r1*(c2*s - (c2*r2*s + 1)/r2),            r1 + (c1*r1*s + 1)/(c2*s)]
[ (c2*r2*s + 1)/r2 - c2*s + ((c2*r2*s + 1)*((c1*r1*s + 1)/r1 - 1/r1))/(c2*r2*s), ((c1*r1*s + 1)/r1 - 1/r1)/(c2*s) + 1]

楼主:
尝试用T参数的A项。
HS=1/A
A=((c1*r1*s + 1)*(c2*r2*s + 1))/(c2*r2*s) - r1*(c2*s - (c2*r2*s + 1)/r2)
用matlab计算:
HS=-1/(r1*(c2*s - (c2*r2*s + 1)/r2) - ((c1*r1*s + 1)*(c2*r2*s + 1))/(c2*r2*s))
经代数化简:
HS=((c2*r2)*s)/((c1*c2*r1*r2)*s^2 + (c1*r1 + c2*r1 + c2*r2)*s + 1)

楼主:
经比较:
用串并联的方法:
                     (c2 r2) s
  ------------------------------------------------
  (c1 c2 r1 r2) s  + (c1 r1 + c2 r1 + c2 r2) s + 1
用ABCD矩阵级联:HS=1/A参数
                     (c2 r2) s
  ------------------------------------------------
  (c1 c2 r1 r2) s  + (c1 r1 + c2 r1 + c2 r2) s + 1

楼主:
经验算:hs=1/A好像也成立,不知能不能这么套。  @jz0095

楼主:
二端口理论,非常适合人建模,计算机去算。
人建模,矩阵足够简单。
矩阵经过逆矩阵和加减乘除,得出传递函数。

楼主:
matlab代码
clear all;
clc;
syms r1 r2 c1 c2 s
pz=@(z1,z2) z1*z2/(z1+z2)
sz=@(z1,z2) z1+z2

hs11=pz(1/s/c1,sz(1/s/c2,r2))/sz(r1,pz(1/s/c1,sz(1/s/c2,r2)))
hs12=r2/sz(1/s/c2,r2)
hs1=hs11*hs12
hs1=collect(hs1,s)
Z1=[r1+1/s/c1,1/s/c1;1/s/c1,1/s/c1]
Y1=inv(Z1)
T1=[-Y1(2,2)/Y1(2,1),-1/Y1(2,1);-Y1(2,2)*Y1(1,1)/Y1(2,1)+Y1(1,2),-Y1(1,1)/Y1(2,1)]

Z2=[r2+1/s/c2,r2;r2,r2]
Y2=inv(Z2)
T2=[-Y2(2,2)/Y2(2,1),-1/Y2(2,1);-Y2(2,2)*Y2(1,1)/Y2(2,1)+Y2(1,2),-Y2(1,1)/Y2(2,1)]
T=T1*T2
hs2=1/T(1,1)
hs2=collect(hs2,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验算:hs=1/A好像也成立,不知能不能这么套。  @jz0095

我没细看T参数。
你前面的T1、T2参数,实际上是ABCD1和ABCD2参数。级联总参数ABCD=ABCD1xABCD2。

用分段级联的方法可以简化电路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细看T参数。
你前面的T1、T2参数,实际上是ABCD1和ABCD2参数。级联总参数ABCD=ABCD1xABCD2。

线性代数真是奇怪。
以前看mit的线性代数,居然讲到最小二乘法,原来在线性代数里,最小二乘法的公式好简单。
一个复杂网络,通过分割变成若干个2-3个元件的二端口网络的级联,串联,并联。2-3个元件的二端口网络矩阵还是很好搞的,这个方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