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509A进行音频采集降噪处理,程序可以烧录,但是扬声器没有声音

楼主(2020-05-09):
程序没有报错,只有两个警告,可以连接到硬件版进行调试,但是扬声器发不出声音什么回事?

网友A:
一般设计MIC和LINE两个接口吧  接入到MI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MIC和LINE两个接口吧  接入到MIC试试

麦克风是插入到mic接口的,扬声器接到headphone 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麦克风是插入到mic接口的,扬声器接到headphone out

那就需要找找其他原因了

网友(2020-07-20):
请问一下,我也在做5509降噪实验,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么245578615

楼主(2020-10-09):
如果有做5509降噪实验,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2534308148

网友A:
5509看来在音频处理方面还是用的很多    以前公司有个KTV部门用于降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