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流镜的分析看学习方法!

楼主(2020-05-09):
网络上有句名言,据说是萧伯纳说的,说人生的悲剧有两种,一种是万念俱灰,一种是踌躇满志。

我们这里说后面一种悲剧:踌躇满志的悲剧。

学习模拟电路,绝大多数教科书上把重点都放在了推导传递函数上
以放大器为例,求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和增益,几乎是必考重点。
以电流镜为例,求电流传递比,输出阻抗,几乎是不二分析重点。

于是学习模电久了,就会误以为学习模电=推导传递函数!

更要命的是:一旦学习者发现自己传递函数推导能力很强,立马产生错觉----老夫的模电功力已经炉火纯青!要君临天下了。
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沉迷于这种美好的错觉。
这就是踌躇满志的悲剧。

楼主:
以楼上的威尔逊电流镜为例
①学过模电的都能熟练推导电流传递函数,但是非常遗憾,电路的精华----乔治设计这个电路的思路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

如上图所示,如果假设所有管子β是一样大,无论基极分流Δ为多大,电流镜传输比都是1.当然了,这个地方直观分析,如果用复杂的模型准确分析,误差是反比于β的平方的。
这个电路的本质是电流反馈,不要误以为对Q3使用达林顿管来减小ΔI,电流镜传输比可以更准确。相反,这里期望ΔI是有限值才能电流反馈。

②其次,很多人误以为教科书上都有这个电路,于是实际设计电路时,就可以直接用了。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电路的交流频率响应有个巨大的尖峰,不做频率补偿,一般是不能直接使用的,上电就振荡。

楼主:
还有些高级工程师,推导函数有瘾:先是节点法列了一堆方程,手工计算是扛不住的,太繁琐,于是动用高级数学工具--matlab上阵。。。

累的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在旁边看着也累,但是人家认为付出的多,收获的就多,所以很有成就感。

岂不知,如果你忙活了半天,最终目标仅仅是matlab计算出来的结果,那么,为何不用电路仿真工具,3秒出结果???

甚至还动用matlab搞什么设计,岂不知电路仿真工具里,有专业的优化工具,只需给定各个变量的取值范围,自动能让某个性能(如增益、相位裕度等)最大化,或实现某个值,只需几秒钟

何必用matlab累的满头大汗?

踌躇满志的做无用功。。。

网友A:
你这个软件,我也在用

搞不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件,我也在用

搞不定呀

低级的软件不行,咱能不能换个高级点的??

每个软件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例如这个功率仿真软件,瞬态分析是出了奇的快,但干其它事如小信号分析就不行了。

SIMPLIS软件界面更漂亮一点:

简单的电路参数设计,MATHCAD也比matlab好用多的多:

所以,电脑里装10来个软件,挑着用。

楼主:
用电流镜作有源负载,搞分立件设计的工程师,看着会感觉特别奇怪,别扭。

因为分立件设计中,给三极管加偏置,是在B极做**,看集电极电流IC稳定不稳定的。
也就说,基极是因,IC是果,两者之间符合因果关系。

而使用有源负载作偏置电流源后,集电极电流IC是因,VBE是果了。
如此“颠倒”,分立件设计工程师感觉接受不了了,因为使用上面电路几十年,习惯了。

这就是**生蛋、蛋生**的迷惑定律了。

网友B:
“仿真不等于真”,无论是原理,或者逻辑推理都绝对正确!但是仿真与四则运算一样是计算工具,在软件设计模式内,它的计算是对的,这也是它的局限性。当手工计算没有办法时,往往就说“去仿真一下”,如果仿真的设计者也没办法,就玩完。

楼主:
软件用的固然爽,点两下鼠标就行了,不需要动脑子,但这样会成为spice mokey
所以最初要把软件当成验证的工具,手算能力要先练成。
等手算熟练了,再用软件取代大部分计算。

例如,手算的过程:

第一步,观察电路图,写各个节点处的导纳之和:

第二步,观察电路图,写梅森增益公式:

第三步,整理上面分式:

如果是常规取值方法,结果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电流镜作有源负载,搞分立件设计的工程师,看着会感觉特别奇怪,别扭。

有没有二极管的计算结果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二极管的计算结果一样。

三极管的CB短接,两端的压降等效一个PN结,当然关键参数要一致。如果CB结开路,c结的温度当量电压导致的电压DV将叠加到Vbe;短接则DV被短路,没有Vt影响,就等效PN结。理想的恒流源内阻无限大,CB极之间串入二极管的等效电阻与无限大比较如同短接,所以Vbe电压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CB短接,两端的压降等效一个PN结,当然关键参数要一致。如果CB结开路,c结的温度当量电压导致的电 ...

     将CB极短接视为PN结就好计算,从PN结伏安特性表达式可以得到导通电压的计算式,Vbe=Vt*Ln(lin/Is),如果三极管和二极管的Is参数一样,其导通压降就一样。例如,上述电路,Is=1e-16A,则Vbe=Vt*Ln[(3.2e-2)/(1e-16)]=Vt*Ln(3.2e+14)=25.86*33.4=863.7mV。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将CB极短接视为PN结就好计算,从PN结伏安特性表达式可以得到导通电压的计算式,Vbe=Vt*Ln(lin/Is), ...

将电流镜的输入管视为PN结,就避免没完没了的饱和与不饱和的争论,输出与输入电流的定量分析就很简单。对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