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6+IP101快速开关机出现网络不通

楼主(2020-05-09):
1、长时间断电(大概断电1分钟以上),开机之后,可以正常联网;

2、直接断电(不关闭SysPWREn),然后立即上电(间隔时间在5秒以内),开机之后,网络无法联接,路由器会出现宕机现象;

3、使用软件关机(关闭SysPWREn),然后立即上电(间隔时间在5秒以内),开机之后,网络无法联接,路由器会出现宕机现象;

4、使用软件关机(关闭SysPWREn),然后上电(间隔时间在30秒左右),开机之后,网络可以正常联接;

注:我们使用自己的软件测试,也有使用nuvoton官方的lwip demo测试,效果都一样;

路由器不一定马上宕机,但是连续测试3遍左右,肯定会宕机;就算nuc976与电脑直联,测试之后也无法ping通。

网友A:
我猜测是电路问题,快速的,电容没有彻底放电完成。

网友B:
这种情况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没能上电重启。

网友D:
解决后分享一下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后分享一下经验啊。

第一次上电能正常ping的通,快速开关机就不行了
解决:INTR接个上拉电阻就没问题了
不懂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E(点评):
编程中断输出,这是一个开漏输出,需要一个外部上拉电阻才能用于普通模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电路问题,快速的,电容没有彻底放电完成。

刚开始也是怀疑没放电,结果不是,
INTR接上拉电阻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后面查了是硬件问题,刚开始以为软件问题。

楼主:
重启了,log都有看到,后面发现是硬件的问题,INTR引脚接上拉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原来你这里用作非中断模式,就要设置一个上拉,因为内部是开漏输出。不然没有一个稳定的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你这里用作非中断模式,就要设置一个上拉,因为内部是开漏输出。不然没有一个稳定的电平信号。 ...

嗯嗯,就算没用到这个引脚,也是要上拉是吗?之前是悬空

网友A:
悬空电平不稳定,可能会影响到,如果设置为输出模式,应该不受影响了。

网友F(2020-07-26):
请问NUC796+IP101什么价格啊?我也想用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