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单片机选型求助

楼主(2020-05-09):
大家好我现在有以下需求,请大家帮忙看看应该选什么样的单片机,谢谢
-    1.55v纽扣电池供电,因此功耗要求尽可能的低
-    有2个io负责按键输入
-    有2个io输出1正,1负的脉冲,频率不高,0.5-60hz 左右
-    有一个输出io连接蜂鸣器
-    内置程序和ram存储器,代码逻辑会很简单需要的内存也不多
-    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外围电路要求尽可能简单,板子可以做的很小
-    因为量不大,对成本不敏感,希望比较容易买到,不要太偏门

网友A:
目前还没见过1.55v能工作得单片机知道的话@我

网友B:
还要驱动蜂鸣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驱动蜂鸣器吗

不是必须的要求,如果不能实现也可以不用

网友C:
纯I/O就行了吗?看需求 SOP8就够了吧?我这有1.2~5.5电压范围的。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Q  752318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必须的要求,如果不能实现也可以不用

你这做的很那种电子温度计要求差不多,拆一个看看

网友D:
msp430,stm32L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