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开关buck扩流的疑问

楼主(2020-05-09):
请教下老大@xukun977 ,如下图使用外部开关buck时,想给下图中HS和LS各再增加一个NMOS并联进行扩流,会不会出现HS或者LS两管开启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开启不一致对输出有何影响?该如何改善呢?

网友A:
可以并联多个,加0.5Ω左右均流电阻就行了,但关键问题是:驱动电路和管子一般是配套的,如果直接并联,那么驱动能力能不能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多个,加0.5Ω左右均流电阻就行了,但关键问题是:驱动电路和管子一般是配套的,如果直接并联,那 ...

我看了下前端驱动驱动电流有3~4A,如果速度不高是不是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前端驱动驱动电流有3~4A,如果速度不高是不是没有影响

关键是dv/dt要足够快,不然管子发热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dv/dt要足够快,不然管子发热的厉害。

请问从datasheet里哪些参数可以估算驱动端的dv/dt呢?前端的驱动电压和管子的t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