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信号发生器的基本结构_霍尔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5-09):
霍尔信号发生器

霍尔信号发生器又叫霍尔脉冲信号发生器,也叫霍尔信号传感器、霍尔脉冲传感器,它是利用霍尔效应制成,装在无触点分电器中。

霍尔信号发生器的基本结构

霍尔信号发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原理制成的,它装在分电器内。

霍尔信号发生器的示意图和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霍尔信号发生器是一个有源器件,它需要提供电源才能工作,霍尔信号集成块的电源由点火器提供。霍尔集成电路输出级的集电极为开路输出形式,其集电极的负载电阻设置在点火器内。霍尔信号发生器有三根引出线且与点火器件相连接,其中一根是电源输入线,一根是霍尔信号输出线,一根是接地线。

霍尔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理

霍尔信号发生器的优点

1)工作可靠性高,霍尔信号发生器无磨损部件,不受灰尘、油污的影响,无调整部件,小型坚固,寿命长。

2)发动机起动性能好,霍尔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与叶轮叶片的位置有关,但与叶轮叶片的运动速度无关。

也就是说它与磁通变化的速率无关,它与磁感应信号发生器不同,它不受发动机转速的影响,明显地增强了发动机的起动性能,有利于低温或其他恶劣条件下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