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外部晶振卡在PLL1处,求助

楼主(2020-05-09):
用的官网GD32E103C-start板子,用外部晶振时候,直接用8M可以正常使用。改用8M晶振生成的48或者120M等频率都不能用,调试发现程序停在 while((RCU_CTL & RCU_CTL_PLL1STB) == 0),意思时PLL1没稳定??
求助怎么解决?起初以为是晶振的问题,但直接8M就能用,一用PLL就不行了,求助求助,谢谢谢谢!!

楼主:
换成另一个25M晶振的CBT6,可以工作。有点纳闷。芯片坏了?还是C8T6没有这个PLL1?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程序选的是E103,实际芯片是F103

网友A:
楼主太坑了,最基本的问题都能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