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

楼主(2020-05-09):
输出为40KHZ 正弦波,1000V,15KW 的开关电源谁有做过

网友A:
没做过,使劲加变压器如何?

网友B:
这么高频率的交流逆变电源, 这样的要求不多见哦

网友A:
这样要求的电源, 应该成本不是问题了吧.

网友C:
不知道对正弦波的谐波失真度有什么要求?  这直接影响到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D:
做过10kw的 40khz  1000V

网友E:
要求蛮严苛的, 不知道电压或电流的精度有啥要求, 还有失真度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