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通过PID调整电机电流的方式

楼主(2020-05-09):
一个可以左右移动的平台,平台靠变频器驱动平台电机来回移动,平台上方是工件,工件上方是一台主电机带动一个锯片切割工件,主电机只会上下移动,工作平台只会左右移动,在正常的工作过程中,由于电压的不稳定,或者工件的硬件不同或工人将变频器的速度调整的过高等原因,会造成主电机的损坏,现在想通过PID的方式来改善工作方式。

系统设定的参数。
1:主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此参数不会经常的变动,但是会受系统电压的影响。因为在实际的工作中发现,电压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大概会在320V-430V之间变动,当然,大多数时间会在380V附近;例如:主电机的最大电流值设定值为80A,但是80A这个设定值是以380V为基准的,当系统电压低于380V时,系统会自动计算出此电压下的实际电流值,也就是说,这个80A的设定值,大多数情况下为80A,当电压降低于380V时,80A这个值会随着电压的下降而降低,但电压超过380V时,80A这个设定值不会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升高。

2:平台最大速度(即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此速度由工人去设定,例如:系统最大值为100,工人的设定值为70,如果主电机电流未达到80A时,最大速度将依工人设定的值运行,当检测到电流大于80A时,将启动PID模式,自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调整速度的目的,最终实现让电流略低于80A。

此种类型的PID,想请教一下论坛高手,用哪种工作方式比较好?因为系统中存在两个变动的输入量。不知道该如何去写这样的控制程序,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想办法测出主电机工作电流,根据工作电流调整平移速度与上下速度。

主电机的电流本来就是可以通过互感器获得的,这个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办法测出主电机工作电流,根据工作电流调整平移速度与上下速度。

主电机的电流本来就是可以通过互感器获得的,这个不用考虑,上下的速度是固定的,也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电机的电流本来就是可以通过互感器获得的,这个不用考虑,上下的速度是固定的,也不需要考虑的。 ...

那就通过测量主电机电流控制平移速度,电流大走慢些,电流小走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通过测量主电机电流控制平移速度,电流大走慢些,电流小走快些。

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可以用速度环,和电流环的并行控制,电流环起到抑制作用,正常电流小于限流值,速度环起作用,当电流要接近限流值,电流环起作用,电流限流值再根据检测的电压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