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防氧化

楼主(2020-05-09):
康铜丝怎么防氧化~~?

楼主:
最近买了一点康铜丝做取样用~~可是拿出来没到半小时阻值就变了好多

网友A:
还是加屏蔽层的好!

网友B:
不过方法很多

网友C:
康铜丝的万用表里面有用到的吧,表面可刷上一层绝缘漆的啊

网友D:
打点胶水   应该有效果把

网友E:
我看还是涂上绝缘漆的,这样既可隔绝空气的,也不会增加康铜丝的阻抗的

网友A:
涂点绝缘漆    应该不错   顶起来

网友F:
抹点蜡油

网友G:
如果是仓库里的东西, 隔绝空气吧
如果已经焊到了板上. 用油漆之类的涂层比较靠谱.

楼主:
其实还是不大明白,我再琢磨琢磨吧,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