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重新上电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2020-05-09):
编译用的是28335.cmd文件,编译成功之后调试,擦除flash和下载程序都没有问题,并且在退出调试运行之后,程序仍然可以运行,把仿真器拔掉(两头都拔掉)程序依然可以运行,但是重新上电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
没有任何反应,cmd文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之前用过,源文件中包含codestartbranch.asm。

网友A:
程序下到了ram里面而不是flash里面,掉电当然没了

楼主:
额,我不是下载到ram,是下载到flash中的,用的是28335.cmd

楼主:
额,难道是我下载步骤不对,我看了网上下载到flash中的步骤是这样的,还请点拨一下

网友B:
看现象应该是下载到了RAM里面,你可以换一个CMD文件试试

网友C:
.更换了cmd文件  还需要在程序里加两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