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互补波形

楼主(2020-05-09):
STM32F0单片机能产生非对称PWM互补波形吗?

网友A:
需要高级定时器

网友B:
ST的M0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C: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D:
感觉不可以

网友E:
也是可以的

利用定时器的toggle输出模式结合DMA来实现。

下面**的思路可以参考,实现你需要的任意波形

利用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实现定制波形示例

网友F:
插入死区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