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 DLP 光固化的开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5-09):
    在激光加工中,从激光器中发射出的激光束具有一定的发散角,理想的激光
束应该是平行光束,具有较小直径的高功率光斑,所以需要对激光束进行校准。
扩束镜可以改变激光束的发散角以及直径,故在光学系统中先使用扩束镜,将激
光束变成平行光束,再使用聚焦透镜得到符合要求的激光。
      (1)扩束镜
    扩束镜通常由一个输入负透镜和一个输出正透镜组成,两透镜是虚共焦结构,
其中输入镜将一个虚焦点光束输送给输出镜。扩束镜的结构图如下图2-2所示。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是 电动震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是 电动震镜?

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不过加载的是 TI DLP 成像系统

楼主:
    底部扫描光固化桌面型3D打印机的运动机构主要功能是完成Z轴的升降。
在打印过程中,每当一个截面轮廓扫面固化完成后,Z轴就需要带动打印平台上
升一个层厚高度,然后再进行下一层截面轮廓的扫描。机械运动机构主要由Z
轴升降装置、打印平台机构组成。下面依次介绍两大部分。
    Z轴升降装置主要是依靠电机驱动,带动传动机构在Z轴方向上运动。针对
光固化打印机的功能使用,本文设计了两种传动机构的方案,如下所示:
    方案一:打印平台和Z轴连接固定,在Z轴方向上采用滚珠丝杆的方式传动,
利用两根平行光杆导向,来实现打印平台的上下移动。
    方案二:采用导轨滑块机构实现直线运动。将导轨滑块固定在打印机机身结
构上,利用特殊连接件固定滑块和打印平台,电机带动丝杆运动,带动连接件做
直线运动,从而实现打印平台的上下移动。
    方案一中先将电机固定在打印机的底板上,然后将两根光杆平行放置在电机
两侧,用压板穿过两光杆和电机轴,再用螺母将光杆固定在底板上,最后将打印
平台固定在在电机上,就可实现直线运动。光杆采用金属材料,长度为200mm,
直径8mm o
    方案二中的导轨用螺栓螺母固定在铝材上,并整体置于机身结构的中间部位
然后将滑块卡在导轨上,测试能否正常滑动,最后用特制L型零件固定滑块以
及电机,完成电机带动滑块的直线运动(打印平台最终固定在L型零件上)。导
轨的三维模型外形尺寸图如下图3-8所示。

楼主:
    打印平台的作用是在打印过程中,使固化的光敏树脂能够粘接在平台上。在
刚开始打印时,打印平台与树脂槽接触,两者的空隙之间有光敏树脂,当第一层
打印完成后,光敏树脂固化并粘接在打印平台上,然后打印平台上升一个高度,
进行下一层打印。第一层打印非常关键,如果无法粘接到打印平台上,将会导致
整个模型无法成型,所以打印平台与树脂槽接触的部位必须保证一定的平整度。
并且打印平台的设计要考虑到使用时的可操作性,做到方便快捷。例如,打印前
的安装以及打印后的卸下都要简单可靠。

楼主:
DLP是“Digital Light Processing”的缩写,即为数字光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要先把影像信号经过数字处理,然后再把光投影出来。它是基于TI(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开发的数字微镜元件——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来完成可视数字信息显示的技术。说得具体点,就是DLP投影技术应用了数字微镜晶片(DMD)来作为主要关键处理元件以实现数字光学处理过程。

楼主:
DLP 的内部结构

楼主:
还可以使用DLP 来进行PCB制作!

感觉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B:
请问一下 楼主 这个好做吗?我想做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楼主 这个好做吗?我想做一个试试!

可能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啊 不一定好做!我也是正在学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啊 不一定好做!我也是正在学习呢!

那好吧  我也就是学习学习 感觉TI 的DLP技术很厉害

楼主:
未完待续!下面找一找 如何设计一个DIY 的光固化3D打印机!希望大家也能指点指点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光固化

网友D:
看起来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