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出现了如图的突出的电平

楼主(2020-05-09):
在加电的瞬间,,DSP的PWM端口的电平在经过一些门电路和驱动电路后,出现了如图的突出的电平

楼主:
我想加电瞬间是低电平的输出。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楼主:
我自己在端口加了下拉电阻后,只消除了后面的突出的电平

网友A:
再加个100nF电容?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IO口控制的电机驱动芯片,在IO上接下拉电阻,保证上电时IO处于电机驱动低电平阈值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E:
这样可能没法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F:
做个滤波电路。

网友G:
只能是下拉电阻了。

网友H:
不能做反向处理吗

网友I:
这个电平信号无法消除吧。

网友J:
请问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瞬间电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后面的信号怎么处理的

网友L:
低电平可以使用三极管转换为低电平。

网友A:
上电之后的电压只能是内部设置。

网友M:
正常的就是做反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