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数据错误

楼主(2020-05-09):
用stm32F103芯片获取传感器ASCII码数据,在正常模式下,其应该发送的是数据应该是:“0”“.”0""0""0""1""\t""5""4""\r""\n",从示波器上看发送过来的数据没问题,但是我这边将读取的数据通过printf函数发送给串口调试助手,但是从助手上看只只有部分数据读取:"5""4""\r""\n"

楼主: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h;

        // 接收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Com3RBuf[Com3Index]=(uint8_t)ch;

       printf("ch=%d\r\n",(uint8_t)Com3RBuf[Com3Index]);
       Com3Index++;

      if(Com3RBuf[2]==0x0A))
      {
           Rec3FinishF=1;
           Com3Index=0;
       }
  }
         // 发送数据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TXE);

     if(Com3Index<Index3End)
     {
        USART_SendData(USART3, (uint8_t)Com3TBuf[Com3Index++]);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 == RESET);
      }
     else
      {
        Com3Index=0;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网友A:
把串口助手设置为16进制接收试试

网友B:
16进制效果也是不全的,只是显示35 34 0D 0A

网友C:
那就是0要特殊处理的

网友D:
把“\t”去掉试试,看格式是“\t"以前的都没显示

网友E:
把“\t”前面的所有“”去掉试试

网友F:
波特率,串口初始化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
把else if前面的else去掉试试看

网友B:
能正常显示说明波特率是对的,应该去掉else,这样子就都能看到了

网友H:
用串口助手读出来的是什么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解析问题

网友J:
流程控制问题

楼主: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什么

网友K:
串口是最基本的外设应用了
别纠结,检查你的程序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