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用到的IO口 怎么处理?

楼主(2020-05-09):
没用到的IO口 怎么处理?

网友A:
输入上拉或输出高

网友B:
输出高,低。输入上拉都可以。

网友C:
这个是为了给IO一个固定的电平
io如果floating会导致漏电的

网友D:
上拉,输出,置1.

网友D:
使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好省电,不易受干扰。

网友E:
作输入最好,避免设置成输出引发的短路而损坏芯片

网友A:
看 Datasheet要求,或者参考设计。

网友F:
中颖的IC在烧录时配置成准双向,不用任何处理。

网友G:
没用到的IO口处于弱上拉状态。

网友A:
假如有些IO口需要在上电时处于低电平,烧录时配置成输入,软件首先把io口配置成你需要的类型和电平,没用到的IO口类型只要不是输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