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个VDD是接在1脚上的那个VDD吗?

楼主:
PIC16F1507 ADC参考电压
因为VREF+引脚当做ADC检测口,所以只能用VDD了,请问这个VDD是接在1脚上的那个VDD吗?

网友A(2020-05-09):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楼主:
因为我们电路VDD是会变化的,请问变化的VDD可以当做ADC参考电压吗?

网友B:
会变的东西肯定不能做参考了。你是要干啥呢,检测范围又是多少呢

楼主:
用来检测电池电量啊。检测范围大概在0V到5V吧

网友C:
adc制作这一件事情吗?

网友D:
还是也要采集别的信号?

楼主:
只检测电池电量啊

网友E:
FVR的电压是可以送到ADC作为输入的,FVR可以假定为不变的,所以用VDD做参考测试FVR,就可以反推VDD的数值啦。

网友F:
注意FVR输出有VDD电压的要求

网友G:
FVR大概也就1%的准确度

网友H:
做电池检测这种粗略的判断还可以,精细测量还是不行。

网友D:
FVR不用的时候最好关掉,费电!

网友I:
变化的VDD做参考电压不行,用内部固定参考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