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进入中断

楼主(2020-05-09):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按键还没有拉开,导致再一次进入中断

网友A:
在中断退出时才清中断。

网友A:
使用边沿中断而不是电平中断

网友B:
在中断里面关中断,独立的延时防抖程序中再次打开中断。

网友C:
不要用外部中断做按键输入

网友D:
加延时不就好了。

网友E:
你按下时,程序进入中断处理后关掉中断,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加一句判断:松手时再开外部中断

网友F: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按键消抖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H:
不行,下降沿还是会被执行多次

网友I:
还是在中断里加个延时函数好点

网友A:
在中断里延时最傻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还把中断的优点了用成了缺点。
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网友D:
外部中断比较快啊。而且这个看MCU的资源的,难道非要用定时器吗?定时器是好东西,干吗不留着慢慢用。

网友C:
呵呵,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让程序多次进中断没有关系。不过中断函数里要赋值一个全局变量,中断进入后设置全局变量。

网友E:
在中断外面的循环里读中断管教的状态,如果没有低电平(按键松开),则把全局变量再清0,这样相当是把延时放在外面

网友I:
按键中断用在有低功耗需求的场合,其他情况下没必要用

网友D:
加个软件去抖就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加个延时吧,这个可以试试看。

网友A:
给外部中断加上一个延时吧。。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