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求大佬指导一下如何用LabVIEW于虚拟示波器实现通信

楼主(2020-05-09):
求大佬指导一下如何用LabVIEW于虚拟示波器实现通信。我用的是Picoscope5000D系列的虚拟示波器,然后要通过LabVIEW进行采集数据的显示和测量,但是不知道怎么让LabVIEW接收它传过来的数据……

网友A:
你这个大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小目标比较好,首先是通讯,然后是数据传输,再然后是波形显示,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