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驱动可配置化开发 --- LED驱动

楼主(2020-05-10):
本博客中示例代码下载路径: https://github.com/maziot-stm32/A1/releases/tag/v0.6

作者:mz8023yt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3b332a82b0f1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驱动可配置化开发
前面已经提到了代码要分层, 便于理解和阅读代码. 这里针对其中的驱动层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驱动可配置化开发.

楼主:
何为可配置化开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原来我的 STM32F103RC 小板子(简称A1设备)上 PA8 和 PD2 接了一个 LED 灯, 现在我重新画了一个板子(简称C3设备), 用的依然是 F103RC 主控, 但是 LED 灯的接在 PC13 引脚上. 现在我希望 C3 可以直接复用 A1 的驱动, 驱动代码中改动量控制在仅仅只需要修改硬件上外挂的 LED 灯个数, 有效电平, 连接的 GPIO 引脚等与硬件电路强相关的信息, 其余与硬件不相关的代码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楼主:
简单总结下:

可配置化开发目的是为了提高代码的复用性
可配置化开发将与硬件设计强相关的参数剥离出来, 针对不同的设备做不同的配置

楼主:
LED 驱动可配置化抽象
基于上面的概念, 想一下, LED 灯与硬件强相关的配置有哪些?
目前我想到的有这些:

硬件连接: 接在STM32的哪个GPIO口上, 包括PORT和PIN.
有效电平: 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
默认状态: 上电后默认是点亮还是熄灭.

楼主:
用结构体描述如下:
typedef struct _MAZDRV_LED_CTRL_
{
    MAZDRV_LED_GPIO_PORT port;              // 连接LED的GPIO PORT
    MAZDRV_LED_GPIO_PIN pin;                // 连接LED的GPIO PIN
    MAZDRV_LED_GPIO_LEVEL light;            // 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点亮
    MAZDRV_LED_STATUS status;               // 默认状态是点亮还是熄灭
} MAZDRV_LED_CTRL;

楼主:
每一个成员分别定义对应的枚举类型, 用于规范配置项, 枚举定义如下:

typedef enum _MAZDRV_LED_GPIO_PORT_
{
    MAZDRV_LED_GPIO_PORTA = GPIOA_BASE,
    MAZDRV_LED_GPIO_PORTB = GPIOB_BASE,
    MAZDRV_LED_GPIO_PORTC = GPIOC_BASE,
    MAZDRV_LED_GPIO_PORTD = GPIOD_BASE,
    MAZDRV_LED_GPIO_PORTE = GPIOE_BASE,
    MAZDRV_LED_GPIO_PORTF = GPIOF_BASE,
    MAZDRV_LED_GPIO_PORTG = GPIOG_BASE,
} MAZDRV_LED_GPIO_PORT;

typedef enum _MAZDRV_LED_GPIO_PIN_
{
    MAZDRV_LED_GPIO_PIN0 = GPIO_PIN_0,
    MAZDRV_LED_GPIO_PIN1 = GPIO_PIN_1,
    MAZDRV_LED_GPIO_PIN2 = GPIO_PIN_2,
    MAZDRV_LED_GPIO_PIN3 = GPIO_PIN_3,
    MAZDRV_LED_GPIO_PIN4 = GPIO_PIN_4,
    MAZDRV_LED_GPIO_PIN5 = GPIO_PIN_5,
    MAZDRV_LED_GPIO_PIN6 = GPIO_PIN_6,
    MAZDRV_LED_GPIO_PIN7 = GPIO_PIN_7,
    MAZDRV_LED_GPIO_PIN8 = GPIO_PIN_8,
    MAZDRV_LED_GPIO_PIN9 = GPIO_PIN_9,
    MAZDRV_LED_GPIO_PIN10 = GPIO_PIN_10,
    MAZDRV_LED_GPIO_PIN11 = GPIO_PIN_11,
    MAZDRV_LED_GPIO_PIN12 = GPIO_PIN_12,
    MAZDRV_LED_GPIO_PIN13 = GPIO_PIN_13,
    MAZDRV_LED_GPIO_PIN14 = GPIO_PIN_14,
    MAZDRV_LED_GPIO_PIN15 = GPIO_PIN_15,
    MAZDRV_LED_GPIO_PIN_ALL = GPIO_PIN_All,
} MAZDRV_LED_GPIO_PIN;

typedef enum _MAZDRV_LED_GPIO_LEVEL_
{
    MAZDRV_LED_GPIO_LEVEL_HIGH = GPIO_PIN_SET,
    MAZDRV_LED_GPIO_LEVEL_LOW = GPIO_PIN_RESET,
} MAZDRV_LED_GPIO_LEVEL;

typedef enum _MAZDRV_LED_STATUS_
{
    MAZDRV_LED_STATUS_ON = 0,
    MAZDRV_LED_STATUS_OFF,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 MAZDRV_LED_STATUS;

楼主:
基于上述剥离出来的参数, 硬件上不同的 LED 灯就可以用 MAZDRV_LED_CTRL 对象来描述了. 示例代码如下:
typedef enum _MAZDRV_LED_
{
    MAZDRV_LED0 = 0,
    MAZDRV_LED1,
    MAZDRV_LED_MAX,
} MAZDRV_LED;

static MAZDRV_LED_CTRL g_mazdrv_led_ctrl[MAZDRV_LED_MAX] =
{
    [MAZDRV_LED0] =
    {
        .port   = MAZDRV_LED_GPIO_PORTA,
        .pin    = MAZDRV_LED_GPIO_PIN8,
        .light  = MAZDRV_LED_GPIO_LEVEL_LOW,
        .status = MAZDRV_LED_STATUS_OFF,
    },
    [MAZDRV_LED1] =
    {
        .port   = MAZDRV_LED_GPIO_PORTD,
        .pin    = MAZDRV_LED_GPIO_PIN2,
        .light  = MAZDRV_LED_GPIO_LEVEL_LOW,
        .status = MAZDRV_LED_STATUS_OFF,
    },
};

楼主:
LED 可配置化驱动程序
上面通过 MAZDRV_LED_CTRL 对象将硬件上 LED 的信息描述出来了. 现在我们的驱动就必须以这些硬件信息为输入, 支持各种各样的配置情况.

楼主:
LED 初始化:

int MAZ_Drv_led_init(void)
{
    MAZDRV_LED led;
    MAZDRV_LED_CTRL *ctrl = NULL;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 0 };

    ctrl = g_mazdrv_led_ctrl;

    for (led = MAZDRV_LED0; led < MAZDRV_LED_MAX; led++)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MAZ_Drv_led_gpio_prot_clk_enable(led);

        /* Configur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ctrl[led].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Pull = (ctrl[led].light == MAZDRV_LED_GPIO_LEVEL_HIGH) ? GPIO_PULLDOWN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_TypeDef*) ctrl[led].port, &GPIO_InitStruct);

        /* Set default status */
        MAZ_Drv_led_set_status(led, ctrl[led].status);
    }

    return MAZRET_NOERR;
}

int MAZ_Drv_led_gpio_prot_clk_enable(MAZDRV_LED led)
{
    MAZDRV_LED_GPIO_PORT port;
    MAZDRV_LED_CTRL *ctrl = NULL;

    if (led < MAZDRV_LED0 || led >= MAZDRV_LED_MAX)
    {
        return MAZRET_EINVAL;
    }

    ctrl = g_mazdrv_led_ctrl;
    port = ctrl[led].por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switch (port)
    {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A: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break;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B: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break;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C: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break;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D: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break;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break;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F: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break;
        case MAZDRV_LED_GPIO_PORTG: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break;
    }

    return MAZRET_NOERR;
}

楼主:
LED 设置状态:

int MAZ_Drv_led_set_status(MAZDRV_LED led, MAZDRV_LED_STATUS status)
{
    MAZDRV_LED_GPIO_LEVEL level;
    MAZDRV_LED_CTRL *ctrl = NULL;

    if (led < MAZDRV_LED0 || led >= MAZDRV_LED_MAX)
    {
        return MAZRET_EINVAL;
    }

    if (status < MAZDRV_LED_STATUS_ON || status >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
        return MAZRET_EINVAL;
    }

    ctrl = g_mazdrv_led_ctrl;

    switch (status)
    {
        case MAZDRV_LED_STATUS_ON:
            level = ctrl[led].light;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ctrl[led].port, ctrl[led].pin, level);
            break;
        case MAZDRV_LED_STATUS_OFF:
            if (MAZDRV_LED_GPIO_LEVEL_HIGH == ctrl[led].light)
                level = MAZDRV_LED_GPIO_LEVEL_LOW;
            else if (MAZDRV_LED_GPIO_LEVEL_LOW == ctrl[led].light)
                level = MAZDRV_LED_GPIO_LEVEL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ctrl[led].port, ctrl[led].pin, level);
            break;
        case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ctrl[led].port, ctrl[led].pin);
            break;
    }

    return MAZRET_NOERR;
}

楼主:
不难发现, 驱动函数中所有与硬件相关的部分, 全部由 g_mazdrv_led_ctrl 变量提供. 因此移植代码时, 仅需要修改 g_mazdrv_led_ctrl 变量即可实现快速移植.

楼主:
代码仓库
仓库路径: https://github.com/maziot-stm32/A1
驱动文件: https://github.com/maziot-stm32/A1/tree/master/MAZ_Drivers/MAZ_Drv_led

作者:mz8023yt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3b332a82b0f1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不用介绍的这么详细吧

网友B:
有些代码不需要咱们操心吧

网友C:
介绍的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