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驱动可配置化开发 --- KEY驱动

楼主:
本博客中示例代码下载路径: https://github.com/maziot-stm32/A1/releases/tag/v0.7

作者:mz8023yt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1dc8b8ccdf9c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2020-05-10):
A1 设备按键原理图

楼主:
KEY 驱动可配置化抽象
同样想一下, 按键模块硬件强相关的配置有哪些?
目前我想到的有这些:
/* key handle */
typedef void (*MAZDRV_KEY_HANDLE)(void);

typedef struct _MAZDRV_KEY_CTRL_
{
    MAZDRV_GPIO_PORT port;                  // 连接KEY的GPIO PORT
    MAZDRV_GPIO_PIN pin;                    // 连接KEY的GPIO PIN
    MAZDRV_KEY_POLARITY polarity;           // 按下后GP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MAZDRV_KEY_MODE mode;                   // 检测方式是中断还是扫描
    MAZDRV_KEY_HANDLE handle;               // 中断回调函数
} MAZDRV_KEY_CTRL;

楼主:
补充说明:

STM32中断优先级组配置为2位抢占优先级, 2位响应优先级
按键驱动的优先级默认设置为最低优先级

楼主:
添加按键模块配置
基于上述抽象, 添加一个按键模块仅需要增加以下代码:

typedef enum _MAZDRV_KEY_
{
    MAZDRV_KEY0 = 0,
    MAZDRV_KEY_MAX,
} MAZDRV_KEY;

void MAZ_Drv_key0_handle(void);

static MAZDRV_KEY_CTRL g_mazdrv_key_ctrl[MAZDRV_KEY_MAX] =
{
    [MAZDRV_KEY0] =
    {
        .port       = MAZDRV_GPIO_PORTC,
        .pin        = MAZDRV_GPIO_PIN1,
        .polarity   = MAZDRV_KEY_POLARITY_LOW,
        .mode       = MAZDRV_KEY_INTERRUPT,
        .handle     = MAZ_Drv_key0_handle,
    },
};

/*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MAZ_Drv_key0_handle(voi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1) != 0x00u)
    {
        MAZ_Drv_led_set_status(MAZDRV_LED0,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
    }
}

楼主:
添加三个按键模块仅需要增加以下代码:
typedef enum _MAZDRV_KEY_
{
    MAZDRV_KEY0 = 0,
    MAZDRV_KEY1,
    MAZDRV_KEY2,
    MAZDRV_KEY_MAX,
} MAZDRV_KEY;

void MAZ_Drv_key0_handle(void);
void MAZ_Drv_key1_handle(void);
void MAZ_Drv_key2_handle(void);

static MAZDRV_KEY_CTRL g_mazdrv_key_ctrl[MAZDRV_KEY_MAX] =
{
    [MAZDRV_KEY0] =
    {
        .port       = MAZDRV_GPIO_PORTC,
        .pin        = MAZDRV_GPIO_PIN1,
        .polarity   = MAZDRV_KEY_POLARITY_LOW,
        .mode       = MAZDRV_KEY_INTERRUPT,
        .handle     = MAZ_Drv_key0_handle,
    },
    [MAZDRV_KEY1] =
    {
        .port       = MAZDRV_GPIO_PORTC,
        .pin        = MAZDRV_GPIO_PIN13,
        .polarity   = MAZDRV_KEY_POLARITY_LOW,
        .mode       = MAZDRV_KEY_INTERRUPT,
        .handle     = MAZ_Drv_key1_handle,
    },
    [MAZDRV_KEY2] =
    {
        .port       = MAZDRV_GPIO_PORTA,
        .pin        = MAZDRV_GPIO_PIN0,
        .polarity   = MAZDRV_KEY_POLARITY_HIGH,
        .mode       = MAZDRV_KEY_INTERRUPT,
        .handle     = MAZ_Drv_key2_handle,
    },
};

/*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MAZ_Drv_key0_handle(voi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1) != 0x00u)
    {
        MAZ_Drv_led_set_status(MAZDRV_LED0,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
    }
}

void MAZ_Drv_key1_handle(voi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13) != 0x00u)
    {
        MAZ_Drv_led_set_status(MAZDRV_LED1,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3);
    }
}

void MAZ_Drv_key2_handle(voi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0) != 0x00u)
    {
        MAZ_Drv_led_set_status(MAZDRV_LED0,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MAZ_Drv_led_set_status(MAZDRV_LED1, MAZDRV_LED_STATUS_TOGGLE);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0);
    }
}

楼主:
代码仓库
仓库路径: https://github.com/maziot-stm32/A1
驱动文件: https://github.com/maziot-stm32/A1/tree/master/MAZ_Drivers/MAZ_Drv_key

作者:mz8023yt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1dc8b8ccdf9c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硬件非常简单

网友B:
非常基础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