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揭露忽悠 磁滞回线

楼主(2020-05-10):
  模拟版面见到这么个帖子《建议论坛整一个实验室,作用大!》。打开看看,没多少内容,但在58楼,却见到图(01)这么一个回帖:

            图(01)
  此回帖中有意思的是附图。
  该图显然是“电感器设计相关专著”类书中copy下来的,而且显然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连错误都算不上”,只能说是荒谬。
  下面就专门说说这幅图。

            图(02)
  我把这幅图重新copy到图(02)。图中可见,该曲线横轴为电流,纵轴为磁通。显然这是铁磁性材料的磁滞回线。重要的是:此曲线没有尖点,处处连续光滑,用数学语言说,该曲线处处可微。荒谬就在这里。

            图(03)
  既然图(02)中该曲线处处可微,那么在此曲线上一定可以找到某点A,A点处该曲线的切线是竖直的,如图(03)中红色直线。
  图(03)中竖直的切线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该点A电流不再上升,但磁通却在增加。
  这就奇怪了。电流不增加,磁通是怎么增加的?

            图(04)
  既然该曲线处处可微,我们还可以在该曲线上找到某点B,B点处该曲线的切线从左上到右下,如图(04)中红色直线。
  从左上到右下的切线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该点B电流下降,但磁通却在增加。
  这就更奇怪了。电流在下降,磁通怎么会增加?
  结论只有一个:该曲线是荒谬的。磁滞回线不可能处处可微。
  上列分析,均属数学内容,学过微分的理工科学生都应该能够看得懂。

  以前模拟版面有个帖子《反面教材——镜面对称变换》。那帖15楼是如图(05)这样的:

            图(05)
  可见费恩曼这三本物理学讲义在回复者心目中的地位。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第2卷)》主要内容是电磁学。

            图(06)
  在《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第2卷)》497页,正是软铁磁性材料的典型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如图(07)。图中横轴为H,纵轴为B。

            图(07)
  图(07)中可以看到:磁滞回线并非处处可微,曲线右上和左下,各有一个尖点,在这两个尖点处,曲线不可微。
  图(07)中还可以看出:磁滞回线的切线总是从左下到右上,即切线的斜率总为正,绝对不可能为负,即不可能出现电流增加,磁通反而减少,或者电流减小,磁通反而增加的现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图(07)中横轴和纵轴单位相同,都是Gs(高斯)。这是怎么回事?产生这个疑问的读者,请参阅《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第2卷)》496页,即此图的前一页,在那里费恩曼电磁学单位制有较详细的说明。在当前通用的国际单位制中,H的单位是A/m(安培每米),B的单位是特斯拉。

  由图(07)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图(05)中炫耀拥有《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其实并没有读过这三本书,很可能大略翻阅都不曾翻阅过,否则也不会贴出图(01)和图(02)中那样处处可微甚至切线斜率为负的磁滞回线。
  再进一步,贴出图(01)中那样的磁滞回线,说明连基本的微分知识都不具备。

网友A:
到底是教中学物理的,天天在论坛上等着我聊物理,然后看到自以为是拿手的话题,就果断出击。。。

大侠,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是不是先把上一个借楼忽悠的帖子给结了先????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1356-1-1.html

两个月过去了,你那个图还没画好???

网友A:
可给我笑死了,这个曲线根本就不是【函数】能描述的,既然都不是函数了,哪来的数学语言处处可微???????

下面的教材,我写了将近100页了(写完大约是700页左右),其中很多题材,取材于论坛上收集的【反面教材】。

所以这里要感谢大师和大侠,为我提供素材。
否则我不知道读者的知识盲点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大侠,对数学是一窍不通,尽管一张口尽是高级科学家的名字。

下面来详细论证这个结论。

1,大家随便翻一本微积分学或高等数学,可以发现磁滞回线不符合函数的定义。

即便电流和磁通量之间是下图曲线,看着也是连续的,但这个曲线不是函数!

其次,这个图的作用是什么??对于电感器来说,电路工程师关心的是端口电气特性,也就是伏安关系
但是对于电磁学教材来说,关心的是损耗,也就是说用这个图计算能量的损耗。

最后,我上面截图表明,大侠根本看不懂这个图的作用,我下面画图演示一下:

第一步,既然这个东西不是函数,意味着大学学的数学就派不上用场了,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啊。

所以,我们要把不是函数东西转化成函数,方法就是教科书上的重点:CL法

我这码字好像是做无用功,根据经验,大侠发过帖子转脸就跑,少则半个月,多则两个月才会来。

码字结束!

网友A:
咋样,我说张大忽悠又得两个月,等帖子沉了才敢露面吧?

中学生不是罪,基本功差不是罪,发帖不是罪,但组合在一起就是罪了:基本功很差的中学生发帖挑衅一个基本功不是太差,而且不是中学生,就是罪了。
没有自知之明!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4546&extra=page%3D1&mobile=no

辩驳见上面链接,到底谁是正宗的大忽悠,观众边看帖,边拿本《高等数学或微积分》教材比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