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声控电路的求助

楼主(2020-05-10):
(无正文)

楼主(点评):
这个声控电路是如何运作的?电容C是耦合电容,用来过滤噪音的吗?为什么选择104的电容值?R11和R10的电阻的电阻值选择又是因为什么?9014和LM393构成了什么电路?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又是怎么算的。我真的一头雾水,有没有大佬能帮帮我

网友A:
三极管的共射极放大电路了解一下,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了解一下。
电容C是耦合电容,这里并非过滤,是隔直流通交流,104应该是代表0.1uF,以前的无极性电容(或瓷片电容)似乎最大就是0.1uF,所以用这个值,其实大一些也可以,越大越好传递低频信号。

网友B:
用这个三极管电路, 需要很多的调试,  建议用运放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共射极放大电路了解一下,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了解一下。
电容C是耦合电容,这里并非过滤,是隔直流 ...

大佬,通过你们的解答,我总结了一下,您看对吗(如果有错,非常感谢您能指出):拾音电路中驻极体话筒将声音转换成微弱的电压信号,0.1uF的耦合电容C4起到一个隔直通交的作用,隔断直流信号、通过交流信号,这里可以用更大的电容来传递更多的低频信号。利用大电阻R11=2.2MΩ来延长电容的放电时间。以上元件与三极管组成共射放大电路,如果没有声音响动,三极管就会持续导通,引脚6输入低电平,引脚7就会持续输出高电平;当有声音响动的时候,电压通过电容耦合耦合到9014的基极,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集电极连接为高电平,此时LM393的引脚7输出低电平,对比没声音的状态,引脚7输出给单片机的电平降低,下降沿触发单片机的外中断,单片机会判断接收到声音信号;其中双电压比较器正好能输出成单片机能够识别的方波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通过你们的解答,我总结了一下,您看对吗(如果有错,非常感谢您能指出):拾音电路中驻极体话筒将 ...

R11的主要作用是给三极管基极提供一个合适的电流,让它工作于放大状态,一般会使C极电压约为VCC/2,才能更好的放大.